华硕RT-AX86U刷梅林固件,中继模式下,如何更改源网络的设置

楼主(2024-06-06):
如题。

我工地的网络,中继我隔壁哥家的。最近我哥的网络改了sid,我进去想更新一下资料,竟然找不到修改的地方。

我以前也试过,也是找不到修改地方,最后是重新设置到其他模式,然后再改为中继模式,才出现配置窗口。

可以不修改模式 ,直接修改中继的来源SID吗?

网友A:
梅林固件记得是可以ssh进后台,直接用nvram命令查找/修改配置

忘记有没有加密了,可以试试导出配置,搜索旧ssid,替换修改后再上传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梅林固件记得是可以ssh进后台,直接用nvram命令查找/修改配置

忘记有没有加密了,可以试试导出配置,搜索 ...

没有图形界面修改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图形界面修改配置?

不大记得了……点击上面 操作模式 固件版本中间的 中继模式 看看,印象中有的网络配置是这里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大记得了……点击上面 操作模式 固件版本中间的 中继模式 看看,印象中有的网络配置是这里配 ...

试过点击这里了。仍然是单启动界面。

网友B:
直接点左上角的 网络设置向导  重新设置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点左上角的 网络设置向导  重新设置不可以吗?

谢谢! 有可能,下次到工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