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ADC 测量输入端浮空 adc的值跳动 怎么处理

楼主(2024-06-06):
差分ADC 测量输入端浮空   adc的值跳动  怎么处理

网友:
可以看ADI的AD620之类仪表放大器datasheet里处理的办法

网友:
接楼上,XL620,有中文的PDF

网友A:
输入端悬空,ADC采样值跳动不应该合情合理吗?

网友:
我一般并一个不影响测量的电阻。

网友:
ADC 测量输入端浮空   adc的值不跳动才怪了   共模差模干扰有时候就是多胞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端悬空,ADC采样值跳动不应该合情合理吗?

楼主可能是这个意思,悬空时怎么能让AD值不动或者显示0。

网友:
好像没有很好的办法,增加上下拉电阻,必然增加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