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这句话:塑封继电器试验时,应将透气孔打开

楼主(2024-06-07):
一直都没留意继电器上的透气孔。

在有些功率继电器的说明书上有这么一句话:塑封继电器试验时,应将透气孔打开。

这句话意思只是在做试验频繁通断的时候需要将透气孔戳开,平时正常这种低频率的使用是不用打开?

平时好像也没见到有板卡的继电器外壳上开了孔。

网友A:
估计是为了散热与平衡气压?

热了里面的空气压力就大了。

网友B:
不是密封继电器里面充的是惰性气体吗?.....铝壳继电器是密封的....

网友C:
塑封继电器试验时,应将透气孔打开。这对一些外壳是塑料,通过环氧密封的继电器。试验时通常是1秒通1秒断的额定电流,触点拉弧会产生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气体浓度高会加速触点损耗,触点烧蚀后残留物积聚在触点周围的塑料上,降低内部绝缘,······。实际使用时,条件允许下建议把透气孔打开。就在外壳的某一个角上有尖状,用刀片切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为了散热与平衡气压?

热了里面的空气压力就大了。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平时的产品中好像也没见到继电器开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封继电器试验时,应将透气孔打开。这对一些外壳是塑料,通过环氧密封的继电器。试验时通常是1秒通1秒断的 ...

我买的宏发继电器上面是一毫米直径的小圆柱,应该切那里就可以了吧。
不过我一天都通断不了几次了,这样好像也没必要去弄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密封继电器里面充的是惰性气体吗?.....铝壳继电器是密封的....

充惰性气体的通常是高压继电器,或高压接触器。使用时触点开路电压600v以上。这种继电器,气体漏了,就玩完了,严重时会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宏发继电器上面是一毫米直径的小圆柱,应该切那里就可以了吧。
不过我一天都通断不了几次了,这样 ...

是那个位置。相对来讲,切了后触点的使用寿命会延长。但由于使用环境,比如受潮,进水等外部原因,要综合考虑。一般使用不切这个透气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