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wifi室外比室内通信距离短

楼主(2024-06-07):
同样的配置,在室内距离10m,带宽可以到40Mb/s,而到了室外10m带宽只有3Mb/s,何解?
用的是2.4G频段,按理说室外无遮挡应当更好才对,难道是室外有干扰?

网友:
反射?  衍射?

网友A:
可能没有多径效应吧。信号可以通过RSSI来确认是否比室内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没有多径效应吧。信号可以通过RSSI来确认是否比室内弱

按说有多径效应不是应该更差吗?
或者负负得正,相位正好叠加增强了?

网友B:
网络被一个终端拉到b速率了,可以把这个终端排除,也可以在ap这边先关闭b速率试试

网友:
有这种可能40Mb/s 工作在g速率,3Mb/s 工作在b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络被一个终端拉到b速率了,可以把这个终端排除,也可以在ap这边先关闭b速率试试 ...

就点对点,不存在别的终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说有多径效应不是应该更差吗?
或者负负得正,相位正好叠加增强了?

多径对于mimo是有帮助的

网友:
估计你的天线没有摆好。曾经有次距离公司(3层)80米,对着公司楼手机WIFI 5G信号满格。

网友C:
可以参考同一盏灯,晚上在有白墙的室内显得亮,还是在空旷的室外显得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同一盏灯,晚上在有白墙的室内显得亮,还是在空旷的室外显得亮。 ...

很形象
不过  使用反射来理解wif感觉不是很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点对点,不存在别的终端

那就是这个终端呗,wifi里面协议是协商的,如果是商用ap,可以在命令行看下......

网友:
没有了反射5.8G时更明显

网友:
是不是在室外收到了什么室内收不到的东西,按法规需要避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