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电压为12V的直流有刷电机,可否用36V供电,(PWM波调制减速)?

楼主(2024-06-07):
额定电压为12V的直流有刷电机,可否用36V供电,(PWM波调制减速)?

网友:
小时候把3V的电机调压到12V,就看换向器火花四溅

网友:
可以的,绝缘够就行

网友:
不合适,建议严格遵守手册,PWM调速没有直接调压可靠,还是存在区别的

网友:
可以,36V占空比1/3就跟12V供电一样。应有过流保护。
PWM频率不能太低,低过一定值效果会变差,具体取决于电机。建议参考LM2576的开关频率。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温度不要太高。其它合适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