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过这种可控硅触发电路,三极管,mos管双重控制?

楼主(2024-06-07):
设计公司给的原理图,不明白为啥用三级管和MOS共同控制双向可控硅触发极
已经知道电容C11用于在Q5 Q6导通时产生负压,23象限触发可控硅

网友:
二个触发信号其中之一占空比是变化的吗?

网友:
也是比较怀疑估计推测, TRG1控制PWM,  TRG2控制ON/OFF 这样

网友:
这个不隔离的吗?

网友A:
一个管受过零信号控制,一个管产生pwm,会有个触发信号穿过电容。不过交流电可控硅好触只导通了半个正弦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管受过零信号控制,一个管产生pwm,会有个触发信号穿过电容。不过交流电可控硅好触只导通了半个正弦波 ...

正解,我也觉得一个是由过零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管受过零信号控制,一个管产生pwm,会有个触发信号穿过电容。不过交流电可控硅好触只导通了半个正弦波 ...

两个触发信号一个接单片机PA口的一个IO,一个接PB口的一个IO,确认都是接到单片机上的,不是过零
另外比较好奇为什么用一个mos管和一个三极管控制呢?Mos管可以换成三极管也可以工作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触发信号一个接单片机PA口的一个IO,一个接PB口的一个IO,确认都是接到单片机上的,不是过零
另外比 ...

不接220V,用示波器看看过C11的波形与Q5、Q6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