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坛友做多路转速采集模块吗?

楼主(2024-06-08):
如题,通过485总线可以通信的?

网友:
采集什么东西?编码器?电涡流?键相?

网友:
我们有。有什么要求。

楼主:
就是直流有刷电机的参数测量模块(转速、电流、方向或者其中部分参数),不是仪器,是模块,而且是多路的

楼主:
如果用双霍尔探头输入配磁铁的也可以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用双霍尔探头输入配磁铁的也可以看看

我推荐给你,店主在论坛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erties=-5:-8;-6:-20
这款绝对满足你,开环/闭环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94.3.3c9262b4DZ9h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推荐给你,店主在论坛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abbucket=7&id=528562820317&ns=1&priceTId= ...

谢谢回复!不过我的需求是测量有刷电机空载的参数,他们好像是做驱动器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不过我的需求是测量有刷电机空载的参数,他们好像是做驱动器的啊。 ...

你要的就是驱动器的控制参数,他们的驱动器可以匹配不同的编码器,高速低速的测量算法都内置了,你要的参数,通过上位机读取和存储,要多少路就买多少个
除非你要小电流 的,只有更买专业的仪表,论坛里有人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的就是驱动器的控制参数,他们的驱动器可以匹配不同的编码器,高速低速的测量算法都内置了,你要的参 ...

您好,我是有刷电机空载时的参数,您说的是无刷电机相关的,所以不能用啊,还是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顶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坛友做这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顶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坛友做这个的

我发的就是有刷电机的,他们的驱动器做的很好了,而且都是研究有刷伺服电机好多年了,其中一个电流采样分辨率可以做到5MA 以内(规格书1.7MA),
就是价格不便宜,要便宜的,自己写一个也不复杂(只要其中功简单能的话)。要是测试夹具,自己买带通讯传感器成品(电流表,转速表,串口屏,电源)
画个PCB,自己写代码控制。会PLC的话买个汇川PLC/EASY 便宜,上手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