胎压监测主机的太阳能充电,为什么有这么沙雕的设计:完全没电后,需要外加电源充电一下才能使用

楼主(2024-06-09):
我现在汽车大部分时间不使用,盖上雨衣,防止树叶和鸟粪。

几天后,胎压监测的主机就会没电。

就算在太阳下暴晒,主机也不会开机。

需要外接电源供电一下(1秒就行),才能开机工作。

为什么这样沙雕的设计?

因为使用的是microUSB接口,我的汽车上没有这种充电线,导致无法激活这胎压主机

楼主:
留意到有个复位按键,可以按复位开机吗?

网友:
哈哈哈。。。。我用的跟你这款一模一样,问题也是一模一样

网友A:
主机 没电,  要 usb 口擦一下才会  恢复。   《===    这个原因是  内部锂电池的保护板 低压锁死了。  所以要外部 冲一下电,哪怕是1s

----------------

问2个 问题:

1 . 车子如果停地库, 车子不盖雨衣,地库长时间都有灯。   会不会馈电??

2.  气门筛子 会不会有没电的情况??      如果 气门筛子经常要 拆下来充电, 那简直是 反人类到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机 没电,  要 usb 口擦一下才会  恢复。   《===    这个原因是  内部锂电池的保护板 低压锁死了。   ...

如果你的车正常,蓄电池正常,停2个月不动,不会没电。

我使用的是外置的气门芯,换起来很方便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机 没电,  要 usb 口擦一下才会  恢复。   《===    这个原因是  内部锂电池的保护板 低压锁死了。   ...

是保护板掉电锁死,保护板新接上电池也是这样的,不过我是经常把GND跟BAT-短接一下就激活了。
车库灯光的能量太低,不能给太阳能板产生足够的电压来充电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留意到有个复位按键,可以按复位开机吗?

长按左边按钮可以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按左边按钮可以开机

你说长按的这个按键可以开机?

我明天看看是否仍然有电,没电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长按的这个按键可以开机?

我明天看看是否仍然有电,没电测试一下。 ...

可以的,我经常这样用,有时候停树下很久没电了,太阳晒几个小时后,长按就能使用了

网友:
我也是同款胎压传感器。 周六周日停在地下车库2天,就不能开机了,里面电池容量太小了。
我拆开了换了一个比较大的电池,现在可以一周没有光照也有电。

网友:
我的暴晒,lcd都坏完了显示不了任何东西

网友:
2018年买的同款,有停车场不会一直被晒。到2022年换公司没地停车只能停路边,一个夏天给晒废了,里面软包电池废掉,LCD屏显示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