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不止3°的激光水平仪?

楼主(2024-06-09):
目前的激光水平仪只能在3°内自动水平。

如果能更大的度数,使用起来就方便多了。

有2线就够了。体积大一点不要紧。

网友A:
目前最简单的办法是配个小三脚架帮忙预调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最简单的办法是配个小三脚架帮忙预调平。

也是很麻烦的。

网友B:
在一个视频上,有看到,随意放在墙上就能用的两线水平仪。

网友C:
莫总 做什么用 我最近做了激光测距仪 也有调平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一个视频上,有看到,随意放在墙上就能用的两线水平仪。

视频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莫总 做什么用 我最近做了激光测距仪 也有调平功能

多少度自动调平?

网友:
天猫连接: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ns=1&abbucket=5

楼主:
谢谢!的确是5°内可以自动找平。

还有更大一点度数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的确是5°内可以自动找平。

还有更大一点度数的吗?

这是我在淘宝上找的,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大一点度数的。
可以制作一个架子用线把水平仪吊在架子上,选择好吊点,应该可以有更大的角度范围,只不过看起来不太正规。
如果谁有兴趣,可以设计一个调节范围大的水平仪,无非是激光器、陀螺仪、电机带动的机械机构,现在卖的调节范围比较小的估计不是用电机带动机构去调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