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打印机出来的纸质文件,可以追溯到该打印机的序列号,是怎样做到的?

楼主(2024-06-10):
是每一台打印机都有这种追踪技术,还是特殊打印机才有?

网友:
这说的是rmb。。。

网友:
据说是空白地方打一些黄色的小点,黄色墨水肉眼看不明显

网友:
黑白激光也能溯源?

网友A:
就和阿莫追踪截屏差不多的原理😄
大概20多年前进行保密教育的时候就告知了打印纸上看不见的秘密
以及打印机/复印机里面还会存储所有打印出去的文件(滚动覆盖),这个估计更多人不知道,当然前提是打印机有硬盘的情况下,

网友B:
通过在特定位置的特定字体里造成部分缺失的墨点(激光打印机类似),这些缺失人眼难以发现,但可以形成特殊编码,通过摄像头、扫描仪可以像二维码一样识别
另外打印机的存储芯片里也会有信息存储,每台打印机都会有,就像CDS防伪系统一样是有标准的。
近几年的物联网间接攻击大部分都是通过打印机获取的权限,打印机是一个权限很高、获取隐私较多,但又容易被忽视的设备,家用打印机使用完最好断电。我是直接给打印机配了个带继电器的智能开关,通过米家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在特定位置的特定字体里造成部分缺失的墨点(激光打印机类似),这些缺失人眼难以发现,但可以形成特殊编 ...

所以不要买太新款、太高级的打印机。

我使用的是十五年前生产的HP激光打印机,肯定安全 😁😁

网友:
如果信息敏感,就用专用打印机。甚至是专用电脑。再安全些:打印机定时换,或一票一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不要买太新款、太高级的打印机。

我使用的是十五年前生产的HP激光打印机,肯定安全 😁😁 ...

对对对,我也用老款,家里还有个超级经典的HP1020,用到现在都不坏,05年上市,卖的太好,10年重新复产

网友:
那就是调节字体结构间距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对对,我也用老款,家里还有个超级经典的HP1020,用到现在都不坏,05年上市,卖的太好,10年重新复产 ...

我是HP M1005(带复印), HP 1032(带双面打印)

网友C:
咸鱼收2台旧的组装下,交叉主板和硬件,应该识别追溯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咸鱼收2台旧的组装下,交叉主板和硬件,应该识别追溯不了。

去废品站收,保险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咸鱼收2台旧的组装下,交叉主板和硬件,应该识别追溯不了。

都已经咸鱼买了,换了主人,并且进入二手渠道了,还怎么溯源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就和阿莫追踪截屏差不多的原理😄
大概20多年前进行保密教育的时候就告知了打印纸上看不见的秘密
以及打印机 ...

我之前听到的说法是复印机印完了直接可以pdf格式导出整本书

全国开复印店的都是湖南娄底新化人, 他们会在他们的圈子里共享这些pdf

网上流传的扫描版电子书有一大部分就是这么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听到的说法是复印机印完了直接可以pdf格式导出整本书

全国开复印店的都是湖南娄底新化人, 他们会 ...

网上扫描的 pdf  都是 图书馆的数据库 流出来的。应该是正规扫描的电子版,这个图书数据库 我就有  1084.6T的容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网上扫描的 pdf  都是 图书馆的数据库 流出来的。应该是正规扫描的电子版,这个图书数据库 我就有  1084. ...

我之前倒是让打印店老板帮我找过书, 他说告诉他书名, 作者, 出版社就行.

过几天印了10本送单位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倒是让打印店老板帮我找过书, 他说告诉他书名, 作者, 出版社就行.

过几天印了10本送单位来了.

就是在数据库中查的 pdf文档  然后 直接打印 装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