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利用stlink直接读写stm32寄存器?

楼主(2024-06-10):
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利用stlink直接读写stm32寄存器?
目前有个板子需要检测硬件是否正常,因为硬件工程师离职没有程序源码。所以想用stlink连接板子,然后读写stm32的某几个寄存器来判断外围硬件是否良好。板子是一个类似io盒子的东西,只是加了2个串口。
在国内国外都搜了几圈,没有看到在没有源码以及hex文件的情况下如何来弄。。。

网友:
你是做软件的哇?
我要是没搞错的话电脑端那些这样dll那样dll的不就是差不多这个目的吗或者直接stlink的命令行?
第三方软件调用stlink电脑软件提供的dll即可读写mcu的寄存器,
那么你的mcu的hex也好源代码也好,和stljnk读写mcu没啥关系哦???除非你mcu加密了,
既然加密了还读个鬼?

楼主:
没有加密,就是一个简单的io盒子一样的。我是打杂的😂  我的想法是用stlink连接了板子和电脑之后,用某个软件可以看到stm32f103的某些io口寄存器的值,这样外围电路有输入了,我可以看到对应寄存器置1,就可以确认硬件没有问题。

楼主:
你说的stlink命令行我搜搜了解了解

网友:
离职不交接工作?正规公司走流程不可能没源码。

网友A:
用ST官方的ST-LINK Utility就可以了,地址栏输入寄存器地址并回车,就可以读了。

memory窗口,直接修改数据,应该就可以写了。

网友:
直接验证盒子功能啊,读寄存器又不能说明好坏

楼主:
这个盒子要连外部编码器、其它触发板等,还得钻到设备里,非常麻烦。所以想在实验室搭个简单环境测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T官方的ST-LINK Utility就可以了,地址栏输入寄存器地址并回车,就可以读了。

memory窗口,直接修改数 ...

非常感谢,我试试

网友:
Stm32 cube programmer支持,可以使用st-link或者j-link来读取任意位置。

网友:
pyocd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