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铝合金外壳上线了,3D在线设计,所见所得

楼主(2024-06-11):
嘉立创铝合金外壳业务,网站已经上线,正式对部分种子客户开放,欢迎各位提出宝贵意见。
https://ke.jlcfa.com/

一、目前已支持:
1、近百种壳体公模供选择
2、每种公模都会提供一些标品供客户直接选购。标准成品为几个固定长度(如50mm,80mm等),前后盖板不开口。
3、支持3D在线设计和1件定制
目前在线设计器支持的功能:
(1)前后盖板灵活开口
(2)壳体长度可根据需要直接设置
(3)多种颜色供选择
(4)1件起订
4、支持在线计价
系统会根据开口数在线计价,工程费只需要50元。
费用组成:工程费(50元)+材料费+开口费用(按个数收费)+表面处理费(按照外表面面积大小收费)
5、提供3种不同的工艺标准供选择

二、目前还在紧锣密鼓筹备中的工作。
1、公模壳体还将继续增加。
2、标准成品还在生产中,努力备一定库存。
3、在线设计器还将支持的功能:
(1)支持文字。这个将在一两周内上线
(2)支持壳体上(指公模壳身)开口。将在一两周内上线。
(3)支持logo等图片。这个需要到6月份底
三、图片介绍
1、官网首页

2、公模壳体列表
可根据需要进行筛选

3、壳体详情
可直接选购已有标准产品,也可以进行在线价格试算,或进行在线设计

4、三种工艺方式供选择

5、3D在线设计,灵活开口,所见即所得

6、3D在线设计,前后盖板透明效果

7、定制价格明细,明明白白

目前还在不断完善中,欢迎提出宝贵意见。
https://ke.jlcfa.com/

网友A:
这样最大的竞争对手不就是自家的PCB打样做面板+公模外壳了

网友B:
看起来不错,话说为啥沉孔里面会有一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最大的竞争对手不就是自家的PCB打样做面板+公模外壳了

你是说,用PCB做的前后盖板?
线路板做的盖板,边缘还是手感不好哈,质感还是差一些,露出了线路板的基材颜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用PCB做的前后盖板?
线路板做的盖板,边缘还是手感不好哈,质感还是差一些,露出了线路板的基材 ...

是的,以前DIY玩家经常用这个工艺做前后盖板
开孔和放一些标贴的按键,屏幕,LED之类的也容易
而且便宜许多,PCB用黑色哑光漆看着质感也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不错,话说为啥沉孔里面会有一条线?

3D渲染的问题。。。

应该底层逻辑这样:沉孔是一个梯形草图沿孔中心轴旋转切除成型的。那条线是草图的起点。。

纯猜测。实物肯定没有线的。

网友C:
开孔少了,增加一个db15,三排,双排,db26,三 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孔少了,增加一个db15,三排,双排,db26,三 排

正在增加哈,两周内会有接近37种标准接口上线

网友D:
看上一个外壳,给出的图纸可惜尺寸标注不全,尤其是内部高度。
而且使用设计开孔软件都是相对尺寸位置。要开一个孔位置很难定准。最好采用坐标系定义位置。
最好能在JLCEDA里面搞,或者能够导入CAD的开孔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上一个外壳,给出的图纸可惜尺寸标注不全,尤其是内部高度。
而且使用设计开孔软件都是相对尺寸位置。要 ...

楼主说的内部高度标注不明,能否截图指明一下是哪个地方?
支持cad导入开口,这个我们后面会支持的

网友E:
能导入PCB文件直接预览效果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导入PCB文件直接预览效果不?

目前不行。后面会开发支持导入step/stl文件 3D模型

网友:
刚下单买了一个小雕刻机 用来给一些简单的金属 塑料开孔。

网友F:
老板增加下这个型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板增加下这个型号呢

你加下我企业微信聊下

网友G:
方便是方便了,但价格没有某宝的好。比如160*80*300,某宝60,JLC单个要140,50个去到77元,接近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方便是方便了,但价格没有某宝的好。比如160*80*300,某宝60,JLC单个要140,50个去到77元,接近很多了。 ...

你加下我微信,聊下哈

网友:
好 good ,jlc 很棒

网友:
昨天试了下,感觉开孔的对齐模式不太友好,建议增加底部(或者任意边缘)对齐。

网友: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开孔怎么保证和PCB能完全配合上呢?

网友H:
试了一下,太贵了,啥都不做,就选简易的铝型材壳体,都比市场价贵3倍,随便开上个孔,做个氧化,都比市场价高5倍。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试了一下,太贵了,啥都不做,就选简易的铝型材壳体,都比市场价贵3倍,随便开上个孔,做个氧化,都比市场 ...

你应该对比的是标品吧?标品就是预先做好固定长度的壳体,盖板不开口的。这种我们也有提供。
我们在了解到的是,在淘宝上,只要开口,都是100起步。
楼主方便加我微信聊下

网友H:
很多时候需要L型的盖板,这样方便安装且节省空间,现在好像全是平板型盖板。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应该对比的是标品吧?标品就是预先做好固定长度的壳体,盖板不开口的。这种我们也有提供。
我们在了解 ...

是对准的标品,可是盖板不开口,只是型材长度有差别的话,算定制吗?这种需求在淘宝上不会加价很多的,甚至达到一定量,完全跟标品一个价格。
很多需求是寻找到一款合适的型材,不同客户需要截不同长度的,只要不是型材本身开孔,都好操作,盖板开孔加价太多直接从做钣金的等渠道做盖板更合算,到了装一起就行了。

抱歉本人特不愿意用微信。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多时候需要L型的盖板,这样方便安装且节省空间,现在好像全是平板型盖板。 ...

你说的是带耳的吧?
有带耳的壳体
https://ke.jlcfa.com/boxList

网友H:
不是,带耳的是一种形式,还有这样一种形式。
有时候在Y轴安装空间比较有限的情况下,需要用这种形式的壳体,而且这种形式的更节省安装空间,因为本身盖板处也得预留空间出接口。

网友I:
有没有标准机架式的?1U 2U 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没有标准机架式的?1U 2U 那种。

机箱还没上,后续有规划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是,带耳的是一种形式,还有这样一种形式。
有时候在Y轴安装空间比较有限的情况下,需要用这种形式的壳 ...

这种是在盖板进行折弯。目前还不支持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对准的标品,可是盖板不开口,只是型材长度有差别的话,算定制吗?这种需求在淘宝上不会加价很多的,甚 ...

这种只要壳体的,但是长度是自定义的情况下,是需要上机切割的,是需要额外的加工的。如果只是切一刀这种,这个我们后面降低下工程费。

网友J:
板子是插槽固定的,能不能支持EDA的3D模型导入。
现在的编辑,开孔坐标数据,需要结合外壳、端子等尺寸数据进行计算,对电子工程师新手不友好。

目前我是在外壳的侧视图(前后盖板)基础上,进行cad图绘制,然后进一步绘制PCB的CAD图纸(里面主要约束了外接端子的位置)。都是平面图,不会3D绘图软件,,靠着各个侧面的平视图,然后交给厂家(永固)。

网友:
拭目以待!

网友:
我觉得嘉立创铝合金外壳、在线设计业务都很棒!

楼主:
引用 网友J:
板子是插槽固定的,能不能支持EDA的3D模型导入。
现在的编辑,开孔坐标数据,需要结合外壳、端子等尺寸数据 ...

现在的这个设计器,还存在3个关键性功能,还没完成:
1、开口定位的问题。
现在定位很麻烦,我们现在也在调研,是不是引入坐标系。
2、导入DXF 2D图纸,然后就可以开口的问题
3、导入3D模型,然后就可以开口

其中第1,和第2,应该好解决一些。第3,对IT的挑战不小。

但是这如果搞好了,将会大大提高设计的效率,让设计器上一个很大的台阶。。
我们的团队还在努力中哈

网友:
这个太强大了吧, 顶起来

网友D:
下了一单。收了一笔工程费。不知道这笔费用是每次都要收的还是就第一次收。 这样做样品的时候成本还是不低。而且还暂时不提供印字或者镭刻。还有提供的开孔方案太少了。如果需要特殊外形的孔还没法做。
提一个建议  :能不能选外壳,然后和做亚克力面板工艺结合一下。这样可以既好看也费用低。(至少打样费用可以低不少)
等开孔的位置啥的都确定没问题了,如果需要再用铝来做 开孔和绘制图案(现在没办法绘制图案也是硬伤)
至少我觉得商城的亚克力面板的制作工艺很快,收费也很亲民。
试用下来现阶段铝合金外壳的起步费用偏高,不利于推广。我一个外壳开几个孔就要了80多(真正外壳费用才20不到),关键还不清楚位置对不对,是不是要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应该对比的是标品吧?标品就是预先做好固定长度的壳体,盖板不开口的。这种我们也有提供。
我们在了解 ...

我最近才做的带耳的,118*61  250mm长度的,两头开孔才80.是定制长度。

网友K:
JLC不管上什么项目都不要忘了一点,那就是价格,如果你不能通过规模实力将价格打下来,那就注定是不伦不类。并且价格这个东西你最好一开始就给出惊喜,不然算过价格的人以后可能就对你免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了一单。收了一笔工程费。不知道这笔费用是每次都要收的还是就第一次收。 这样做样品的时候成本还是不低 ...

楼主的几个问题,我一 一 回答:
1、工程费的问题
工程费确实是每次都要收的。
这个工程费,其实就是起步费。
一个壳体,材料可能不到10块钱,即使是开1个孔,我们也上激光切割机,要做2D的图纸,要上机,这些人工成本是少不了的。
因此,工程费是每次都要收的。
因此,只做1个外壳的费用会比较高。
不过我们会调整的是,如果只是壳体部分,不要开孔的,这种我们工程费会调整成10块。
2、关于外壳用铝合金,盖板用亚克力面板
这个是可以的。你可以在设计器里面,把前后盖板删掉。然后去我们的面板那边下亚克力的面板订单。
3、“等开孔的位置啥的都确定没问题了,如果需要再用铝来做 开孔和绘制图案”
这个后面程序也可以支持,只要用我们的面板设计的,可以做功能支持导入到这个铝合金外壳设计器来开孔,但是需要开发,这个估计一时半刻排不上哈。
4、对位的问题
这个我们也在考虑引入坐标系的方案,以及2D图纸导入开孔,需要时间哈。

楼主:
引用 网友K:
JLC不管上什么项目都不要忘了一点,那就是价格,如果你不能通过规模实力将价格打下来,那就注定是不伦不类 ...

我们现在的计价,对小批量确实不友好,而且有bug导致表面处理费算成了双倍。
这个会在这几天改好上线。
我们这个壳体,现在还是种子用户试用阶段哈,放出来也是让大家反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了一单。收了一笔工程费。不知道这笔费用是每次都要收的还是就第一次收。 这样做样品的时候成本还是不低 ...

另外,上周五已经更新了一版,增加了以下功能:
1、支持文字了。
2、壳身支持开孔了
3、增加了28个标准接口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这个设计器,还存在3个关键性功能,还没完成:
1、开口定位的问题。
现在定位很麻烦,我们现在也在 ...

对于1条,

元件开孔,一般是依照实物尺寸的中心线;器件封装呢,又多依照1脚。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下了一单。收了一笔工程费。不知道这笔费用是每次都要收的还是就第一次收。 这样做样品的时候成本还是不低 ...

前期盖板试样用亚克力还不如用黑色pcb便宜,还能加丝印,最近我已经做了好几个pcb盖板了。

网友L:
没有220V电源输入输出插孔选项?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前期盖板试样用亚克力还不如用黑色pcb便宜,还能加丝印,最近我已经做了好几个pcb盖板了。 ...

用PCB做只要100*100的,用免费券的肯定合算。
如果打样产品的,做一次黑色亚克力30块钱左右还是不错的。最主要PCB的侧边是板的颜色,亚克力能就是黑的。而且亚克力能印彩色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D:
用PCB做只要100*100的,用免费券的肯定合算。
如果打样产品的,做一次黑色亚克力30块钱左右还是不错的。 ...

PCB也能彩色丝印,只是限制了要镀金,不然做面板也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K:
PCB也能彩色丝印,只是限制了要镀金,不然做面板也不错

我感觉面板的制作不是用的丝网印刷。可能是采用的打印。因为从我下单到完成才几个小时就好了。非常快。细节精度也没问题。但我发现做样品TB上制作UV标签贴还是能解决不少问题的,镀金啥的都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楼主的几个问题,我一 一 回答:
1、工程费的问题
工程费确实是每次都要收的。

1.  现在这样的定价对样品制作实际是很不友好的。大部分嘉立创的忠实用户都是设计师。也就是打样有权限搞一下。真的批量肯定哪里便宜找哪里。
2.  尽快支持CAD文件的开孔导入,导出。支持各种各样的接口意义不是很大。最终还是需要工程是自己控制开孔的公差的。
3.  生产速度需要加紧。我算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了(就算价格贵,还是尝试了一下)。上周五下的单。但是到现在还是待发货。这个速度还不如TB上的一些供应商了。建议导入jLC的流程管理机制,产品做到哪一步公开出来。不然等死人了。相同时间做的PCB都寄回来焊完了,外壳还没影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面板的制作不是用的丝网印刷。可能是采用的打印。因为从我下单到完成才几个小时就好了。非常快。细 ...

面板部的制作是用打印的,打样非常方便,亚克力面板面积如果大一些,强度就不行了,如果面板部能上FR4材质就好了,就相当于彩色PCB不用覆铜层和很多PCB制作工序,应该比PCB部彩色丝印要便宜不少。现在面板部的重点也是打样,批量价格没有淘系友好,有点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现在这样的定价对样品制作实际是很不友好的。大部分嘉立创的忠实用户都是设计师。也就是打样有权限搞 ...

跟楼主同步下几个信息:
1、工程费已经从50元调整成了20元。
2、标准开口,我们也会支持客户设置公差,即工程师可以跟进需要进行微调。
3、生产进度的问题。
核心是阳极氧化的问题。
现在是外发氧化,合作的供应商不是很给力,经常要2-3天才氧化回来,我们已经在测试另外一家供应商。
另外,我们外壳业务下半年会搬到韶关,届时是自己的氧化厂,氧化将大幅度提升。

导入CAD图纸开口的问题,IT团队还在努力中哈。

楼主:
引用 网友L:
没有220V电源输入输出插孔选项?

已经提需求了,应该很快会加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PCB做只要100*100的,用免费券的肯定合算。
如果打样产品的,做一次黑色亚克力30块钱左右还是不错的。 ...

有pcb券都懒得撸,花钱做两层pcb也是二三十块钱,没想到亚克力也这么便宜。主要前期验证尺寸用,效率比直接做铝的高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