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单或者双运放恒温电路,用于ADC恒温槽

楼主(2024-06-12):
如上,
        电子称要过型号核准,需要高低温测试,心里没什么底
         需要把ADC模块独立恒温。
         求一个运放利用5W耗散晶体管 加热, PTC 或者NTC 检测  恒温电路
          最好有简单积分功能。避免温度过冲。
        积分感谢

网友:
买个温控表不是更快吗

网友:
见第12页左上角, 国半的参考还是很靠谱的

不过也不用完全照他的来, 领会精神就行

网友A:
有积分不是个好主意,不容易调整,也是不必要的复杂性,而且要减少温飘的话ADC并不需要一个准确的温度,它需要的是稳定。
用10K 3950 NTC,加热到60度左右,要改温度调节R1到对应的NTC阻值附近,
R5增益有过冲就减小,嫌误差大就加大,T1封装要够5W功率,放大倍数在1A时不得低于30。

编辑补充:R6改成2.7k,R7改成56R还能减少个阻值

网友:
https://qrp-labs.com/ocxokit.html
可以看看这个

网友:
难道不是用TEC恒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积分不是个好主意,不容易调整,也是不必要的复杂性,而且要减少温飘的话ADC并不需要一个准确的温度,它 ...

应该就是这个了。用BJT放大区,耗散功率加热,ADC和NTC BJT 用灌封胶封闭,温度大概55度,比检测要求的50度稍高就可以了。不需要准确,只需要稳定,不能过冲和振荡

这个的工作模式是,这样吗

电桥放大,后面运放驱动。BJT 工作点怎么确定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就是这个了。用BJT放大区,耗散功率加热,ADC和NTC BJT 用灌封胶封闭,温度大概55度,比检测要求的50 ...

是的,在放大区工作,ADC、NTC和BJT需要贴在一起。图上参数不是55度而是55-60度,如果要降一点的话微调R1。

这个电路IC1A会产生一个0-5V的输出,0V就是完全不加热,5V是最大电流加热。
在预期温度位置是一个斜坡,斜坡触及电源轨后是直线,R5放大倍数可以改变斜率。图里的图表纵轴W改成V的话,就是IC1A的输出电压。
IC1B是一个恒流电路,输入0-5V对应0-1A电流,这需要5V保持不变才能是0-5W。

添加IC1B的目的是控制加热电流,如果只使用1个运放来进行控制,直接用NTC信号输入来操作T1的话,可能出现电流过大的情况,不稳定也不安全。
IC1A实现的是温度差值的比较,输出加热速度的指令。IC1B则是通过控制电流来控制加热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在放大区工作,ADC、NTC和BJT需要贴在一起。图上参数不是55度而是55-60度,如果要降一点的话微调R1 ...

非常感谢。我的积分全送你。
这个电路温度会不会来回晃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的积分全送你。
这个电路温度会不会来回晃

我没试过啊,哈哈,你试试,不稳定就减小R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