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测量uA级电流,对表笔的接触电阻要求很低,理解对吧?

楼主(2024-06-13):
手里的3位半和4位半万用表都能测量uA电流,4位半的说明书写着分辨率0.01uA。
在印象中,测量微小电压,电阻,电流对万用表的表笔和夹具都得非常讲究才行,不然误差很大。

不过测微小电流的话,相比回路的大电阻,这表笔的材质和接触电阻应该就能忽略不计了吧?

之前在一个帖子看到有坛友说那些0.1uA的记录仪是夸大的,因为需要非常昂贵的AD芯片。
但是百来块钱的3位半万用表测量uA的分辨率都能到达0.1uA,这也不见得需要多贵的芯片。

本来想买个这种记录仪来的,不过看到自己万用表都能测uA的,也不长时间记录电流,好像也没必要浪费钱了。

网友:
相反,大电流对接触电阻要求高,小电流反而低。

网友:
小电流采样内部都是几十上百欧的内阻。你用另一块表测这块板的电流档就知道了。

网友:
表笔不是关键因素
后续放大处理 ad才是
话说有些精度很大的传感器探头引线0.5m  加补偿之后也很精准   也是后续电路处理

网友:
大电流和小电流都有各自的难点.
比如小电流的电压幅度可能也很低,或者信号源的内阻很大, 链接了测量线后, 会引入空间电磁干扰问题
对于高电压小电流信号, 测量电路的漏电也会影响精度

网友:
200uA恒流源用Fluke15B测量还是挺准的.....精度够了啊!ADUCM361的芯片,恒流源激励还是非常好用的,尤其是24BIT也是很准的.....采集RTD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