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蓝牙歌词音箱分享下,顺便问有没有30W*2的功放方案

楼主(2024-06-13):
【蓝牙歌词音箱】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d9e69dbfe5035ce765f

楼主:
别人的就是这个方案,说能达到30W * 2 ,这是真的吗?

网友A:
买一台日本二手功放吧,便宜的300元就行。双声道就行,不要多声道的,多声道音质基本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台日本二手功放吧,便宜的300元就行。双声道就行,不要多声道的,多声道音质基本不好。 ...

不是自己家里用的,是像2楼这种,做到产品上面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自己家里用的,是像2楼这种,做到产品上面用的。

首先搞个5W的,匹配市面上的成品腔体喇叭。想要效果只有自己慢慢试,然后买品牌的在做对比
有条件就上仪器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搞个5W的,匹配市面上的成品腔体喇叭。想要效果只有自己慢慢试,然后买品牌的在做对比
有条件就上仪 ...

现在这个蓝牙音箱里面就是5W的。另外我要找的这个功放的方案,不是这个音箱上面用的,是其它产品,这个音箱上面5W已经足够了,因为可以外接3.5mm的耳机的,想要大的可以自己接功放,再怎么样这个无法满足所有人的。

我要找的功放是用到另一个产品上面的,LED广告显示屏上面用,纯粹就是放广告视频的时候,能听个响就行,有些场合声音要大,像这种对质量基本没啥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这个蓝牙音箱里面就是5W的。另外我要找的这个功放的方案,不是这个音箱上面用的,是其它产品,这个音 ...

这个简单,买个广场舞的音响回来拆,他们的方案便宜又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简单,买个广场舞的音响回来拆,他们的方案便宜又耐用

所以来看看大家有没有用过的。

网友C:
TPA3116D2呀,便宜又大碗。

网友:
顶楼上,显然是D类的地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TPA3116D2呀,便宜又大碗。

看2楼那个小板子,应该到不了60W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2楼那个小板子,应该到不了60W吧?

2楼的是3118,你要相信TI,不会虚标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楼的是3118,你要相信TI,不会虚标功率的。

散热片,也可以不用吗?

3118好像是单声道,那它是不是背面也用了一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散热片,也可以不用吗?

3118好像是单声道,那它是不是背面也用了一片  ...

2x30W立体声呀,并联成单声道就是1x60W。

HTSSOP底部有热焊盘,靠PCB铺铜散热的。3116的热焊盘在顶部,可以贴散热片,所以功率可以去到2x50W。

楼主:
引用 网友C:
2x30W立体声呀,并联成单声道就是1x60W。

HTSSOP底部有热焊盘,靠PCB铺铜散热的。3116的热焊盘在顶部, ...

好像确实可以不用加散热。

网友D:
视觉效果非常纯,非常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视觉效果非常纯,非常漂亮

嗯嗯,谢谢

网友E:
蓝牙音箱侧壁似乎可以作为LED屏幕
楼主这屏帧率多少?好像挺高
歌词需要手动准备.lrc文件是不是?
要是有办法能跟网易云之类的软件对接就好了

多个音箱的颜色咋同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蓝牙音箱侧壁似乎可以作为LED屏幕
楼主这屏帧率多少?好像挺高
歌词需要手动准备.lrc文件是不是?

刷新率吗,我晚点测一下,应该是比较高的。

不需要准备lrc文件,手机用qq音乐,网易云音乐,或者酷狗播放就可以。

多个音箱的颜色,多个屏幕歌词内容和颜色也是同步的,是由音箱控制的,其它音箱在未连接手机时,监听一下他们的数据包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刷新率吗,我晚点测一下,应该是比较高的。

不需要准备lrc文件,手机用qq音乐,网易云音乐,或者酷狗播 ...

很强,居然能获取到他们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强,居然能获取到他们的数据

刷新率和带载的屏大小有关,64*64的屏幕,刷新率有2000多,128*64,1000多点,256*64,500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新率和带载的屏大小有关,64*64的屏幕,刷新率有2000多,128*64,1000多点,256*64,500多。 ...

那就是10M啊,不错

网友:
厉害,怎么算的

网友E:
64*64*2000=8192000
256*64*500=8192000
但说的是多一点,那就更不太可能是8M,应该是10M

编辑:-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64*64*2000=8192000
256*64*500=8192000
但你说的是多一点,那就更不太可能是8M,应该是10M  ...

不是我说的,是楼主说的,但是你没有把灰阶算进去吗,你这算法是按没有灰阶的算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我说的,是楼主说的,但是你没有把灰阶算进去吗,你这算法是按没有灰阶的算法吧 ...

哦哦,搞错了,已修正。
没有考虑灰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64*64*2000=8192000
256*64*500=8192000
但说的是多一点,那就更不太可能是8M,应该是10M

不是这样算的 😂

网友B:
天龙 HOME 350    这款带LED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龙 HOME 350    这款带LED显示

这也是带歌词显示的音箱吗?LED显示效果肯定没我这个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很强,居然能获取到他们的数据

蓝牙音频协议自带歌词信息同步功能的,只要他们按标准实现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蓝牙音频协议自带歌词信息同步功能的,只要他们按标准实现就行。

噢,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