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芯片TPS61040内部开关电流400mA,是指输入还是输出呢?

楼主(2024-06-13):
TPS61040输入接3.6V锂电池,升压到12V输出给串口屏供电,屏接直流电源12V实测电流0.18A。

TPS61040手册写着内部开关电流最大400mA,不太懂升压电路,这电流该怎么理解呢?

是指芯片最大能输入400mA还是升压后最大电流400mA?

现在接12V串口屏,屏反复重启,输出电压被拉低到5V左右。

网友:
你这12v反馈到3.6v输入都得0.8A了

开关电流一般就是指里面的开关管的最大电流,
离输出电流还远着呢,
不被拉垮才怪,起码你得选个1A电流的开关电流

网友:
看见23封装的,不敢用在12v0.1A输出电压上面,实验用用倒是可以。
产品实验,电源部分留有余量很多才是安全的。

网友A:
既不是输入电流也不是输出电流,是开关管峰值电流,输入电流是平均值,开关管间歇工作,故峰值电流比输入电流平均值还要大。

楼主:
好像也没有封装一样,电流大点的芯片替换,只好将屏默认的背光电流调小,现在屏功耗是100mA, 12V。暂时正常启动,升压芯片和电感也不发热。样板先这么应付着调通程序先了。

楼主:
强大的TI网站,居然挺多引脚兼容能替换的

LMR62014          开关管1.4A          手册写输出500mA@12V,JLC有库存,3块多钱
LMR64010          开关管1A              手册写输出330mA@12V,JLC有库存,2块多钱
LM2733                  开关管1A              手册写输出330mA@12V,JLC有库存,4块多钱   电流小价钱还贵,性价比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不是输入电流也不是输出电流,是开关管峰值电流,输入电流是平均值,开关管间歇工作,故峰值电流比输入电 ...

学习了,谢谢大师得科普~

网友B:
峰值电流... 大体得有输入电流的2倍以上吧, 你用3.6V升12V , 效率100%, 最多也就输出60mA.

你要输出180mA, 输入电流就得600mA, 峰值电流你得找1.2A以上的.

试试XL6007? 不过它标称输入电压最低3.6V, 锂电快没电时恐怕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峰值电流... 大体得有输入电流的2倍以上吧, 你用3.6V升12V , 效率100%, 最多也就输出60mA.

你要输出180mA, ...

昨天我用电子负载试了下,芯片手册写着开关管400mA,如果3.6升5V,实测输出300mA没问题。
测了3.6升12V,输出100mA也是可以的,没细测能到多少,是100mA为档位粗测了下。

按照我6楼找的那些TI芯片手册,12V时候,输出电流估计超过开关管电流的1/3吧。
比如1.4A的开关管,12V时候芯片输出电流达500mA,1A的开关管,12V时候芯片输出330mA。

要这样估计的话,我这里用的开关电流400mA芯片,12V输出130mA应该可以

网友:
用 TPS61040 确实不太合适 , 批量了 很可能掉到坑里,  还是 换个芯片 靠谱

网友:
sy7200,这个较果不错,

网友C:
SDB628不香吗
• Integrated 80mΩ Power MOSFET
• 2V to 24V Input Voltage
• 1.2MHz Fixed Switching Frequency
• Internal 4A Switch Current Limit
• Adjustable Output Voltage
• Internal Compensation
• Up to 28V Output Voltage
• Automatic Pulse Frequency Modulation
Mode at Light Loads
• up to 97% Efficiency
• Available in a 6-Pin SOT23-6 Package

网友:
引用 网友C:
SDB628不香吗
• Integrated 80mΩ Power MOSFET
• 2V to 24V Input Voltage

关键是这个1.8V

楼主:
淘宝买了几个样品试一下,不知道是不是假货还是什么原因,实测输出能力跟手册写的相差非常大

补充,没留意手册写着都是5V输入时候的输出带负载能力,看手册图表上,3点几V时候效率只有50%左右,而5V输入时候85%,难怪我实测差那么多。
LMR62014  最大开关电流11.4A           手册写输出12V@500mA

LMR64010  最大开关电流1A           手册写输出12V@330mA

楼主:
查了几个TI的升压芯片,即使写着开关电流1-2A,但是在3.3V升12V时,输出电流也只能100mA左右,还不到输入5V时输出电流的一半。
在淘宝看到有升压模块用TPS61088,3.3V输入,9V输出,输出电流可达3A。如果12V输出,估计能输出2A吧。我这只需要200mA,杀鸡用牛刀了。
其实想找个电流比较匹配的芯片,但是大多芯片手册并看不出这么低电压输入时候输出电流能多大。而且这TPS61088还不到2块钱,还更便宜,底部带散热。那些SOT23封装的,输出1瓦以上用手摸就很热了。
淘宝买了TPS61088模块和另一个XL3608升压模块,实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SDB628不香吗
• Integrated 80mΩ Power MOSFET
• 2V to 24V Input Voltage

这个芯片的确挺香的
有太多引脚兼容替换的了。
我买了一些升压模块,丝印是B628,应该是HX3608。
我从3.5V升压到12V给 串口屏持续供电(180mA),芯片温度只有40度,室温29度。
在3.5V输入时候,输出12V能达到500mA,不过已经烫手了,如果降到200mA就没什么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