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3能否通过位带操作读取变量的每一个bit值?

楼主(2024-06-14):
CM3能否通过位带操作读取变量的每一个bit值?  一般看到的位带都是GPIO输出控制指定IO口。。

网友:
ARM应该不行,8051也只是一小块分区内存可以位带操作,

网友A:
看变量地址了,在0x20000000开始的1M字节内的可以,不过位带操作最好别用,位带操作已经被ARM抛弃了

网友:
可以的,我以前用STM32做LED显示屏控制的时候,就是全部位带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变量地址了,在0x20000000开始的1M字节内的可以,不过位带操作最好别用,位带操作已经被ARM抛弃了 ...

这么好的工功能被抛弃了?  是否有更先进的方法代替?

网友:
当然可以CM3和CM4都有

网友:
CM4有,CM3要看芯片了

网友:
我也感觉位带操作没有卵用,对内存操作没有这必要,对外设操作可能会有用,但现在gpio都有相当的寄存器,可以实现位操作

网友:
可以的,直接变量内存地址换算就可以了,很实用的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好的工功能被抛弃了?  是否有更先进的方法代替?

估计是位带操作用处不大,又不利于ARM架构的一致性,位带操作比寄存器操作也就节省了1条指令、1个时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位带操作用处不大,又不利于ARM架构的一致性,位带操作比寄存器操作也就节省了1条指令、1个时钟 ...

不止吧,没有位带的话,正常是要,读,改,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止吧,没有位带的话,正常是要,读,改,写。

如果是写的话多了一条读指令,如果是读的话多了一条位提取或位屏蔽指令
位带写:
LDR    R0,  =0x22000008
MOV   R1,  #1
STR      R1,  [R0]
寄存器写:
LDR    R0,  =0x20000000
LDR    R1,  [R0]
ORR   R1,  #4
STR      R1,  [R0]

位带读:
LDR    R0,  =0x22000008
LDR    R1,  [R0]
寄存器读:
LDR    R0,  =0x20000000
LDR    R1,  [R0]
UBFX   R1,  R1,  #2,  #1
位带操作优势不大,不过位带写有一个好处是原子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写的话多了一条读指令,如果是读的话多了一条位提取或位屏蔽指令
位带写:
LDR    R0,  =0x2200000 ...

非寄存器,普通RAM里面数据,如果只想把其中某一bit置0或1,有位带,只要直接写就可以了。不然,要先读出来,再修改,再写回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写的话多了一条读指令,如果是读的话多了一条位提取或位屏蔽指令
位带写:
LDR    R0,  =0x2200000 ...

把字节操作当位操作就行了,也多用不了几个字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寄存器,普通RAM里面数据,如果只想把其中某一bit置0或1,有位带,只要直接写就可以了。不然,要先读出 ...

那个寄存器写就是普通RAM里按字写位,需要4条指令,位带写位需要3条指令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字节操作当位操作就行了,也多用不了几个字节

是的,并且现在内存都大,所以ARM觉得位带操作用处不大,如果程序中大量用了位带操作,可能不便于以后向新CPU移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寄存器写就是普通RAM里按字写位,需要4条指令,位带写位需要3条指令

如果连续写多个(比如画一条竖线),后面的这个MOV   R1,  #1,可以省掉吧,或者bitmap复制,相差很大的。

网友:
能,位带操作直观明了,很方便,注意数据结构对齐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连续写多个(比如画一条竖线),后面的这个MOV   R1,  #1,可以省掉吧,或者bitmap复制,相差很大的 ...

连续写位带操作效率高,但以后向ARM的新CPU移植程序可能会麻烦些,并且新CPU有内存加速功能,而位带操作没法内存加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续写位带操作效率高,但以后向ARM的新CPU移植程序可能会麻烦些,并且新CPU有内存加速功能,而位带操作 ...

肯定是有特别的应用的,新CPU不支持,那是用新CPU时考虑的事,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针对帖子主题来讨论就好,把当前的CPU性能用起来才是主要的。

PS : 觉得像是做LED显示屏应用的,一看楼主发的其它帖子,基本确认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