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ed三色灯带品牌性价比高的厂家

楼主(2024-06-14):
RT
led三色灯带品牌公司名称或者某宝店铺名称都可以

网友:
就是球泡吗? 3W 5W的 ?

卡迪之光,比较大的代工厂

网友:
w2812那种灯带吗?

楼主:
这样的性价比高品牌有哪些呢

网友:
这种简单灯带,有单的厂子都能搞,有性价比的一般都没有专门的品牌吧,又不是成品灯。
只要能找到真实的生产厂家,确定厂家用料是否ok,然后就按量谈价格呗。这东西成本利润都比较透明了
如果没量那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性价比高品牌有哪些呢

是要rgb还是幻彩的?

楼主:
rgb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