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板子是什么?在哪里能买到

楼主(2024-06-14):
有个设备上的这个板子坏了,写的触发板trigdriver,不知淘宝上有没有。哪位大佬见过,指点指点

楼主:
淘宝以图找图找不到

网友:
也没有看到有光刻机卖:)😄

网友A:
看到DB15的口,是并口吗,还有网口和usb口

ABZ不是编码器接口吗,非标的?有点像伺服驱动器的一部分。像变频器转上位机转接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DB15的口,是并口吗,还有网口和usb口

ABZ不是编码器接口吗,非标的?有点像伺服驱动器的一部分。 ...

看pcb更像串口,有一个网络变压器。
usb没看出了。

大概率就是个接口驱动器

网友:
这个板子估计论坛的维修大神能搞定

网友:
看到是2017年的PCB 搜了一下  SI3402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2005993/article/details/90649432

楼主:
感谢大佬们指点。这个板子估计只能找大佬维修了。

网友B:
这单个购买估计1000+以上

网友:
可以先量一下F2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单个购买估计1000+以上

你是不是就是设计者啊🤣

楼主:
好的,我量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