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v 7.7A的笔记本用20v 5A的充电器有没有问题?

楼主(2024-06-14):
网上有种转接头,可以将20v 5a的typec转成各种笔记本接口,但最大只有100w,驱动这个150w的笔记本有没有问题呢?这个150w一般有多少余量

楼主:
这个20v的适配器用在19.5v的电脑上,有没有电压问题呢?

网友:
大概率没有问题,DCDC转换的输入都有一定的电压范围的,在标称电压上下浮动

网友A:
一般没问题,大电流时候线损都不一定

我的19v3a笔记本,17-21v都没冒烟。
目前长年用PD20v 档,工作正常。

不过功率不足可能打嗝,得看笔记本是不是要跑到100w+

网友:
没有问题,放心的用。

网友:
现在的充电器,标称100w的长期跑100w容易积热,特别是氮化镓那种充电头
打游戏的话留意一下充电头温度

网友:
笔记本有电池缓冲,功率不足的问题不存在。。。

网友:
功率偏小,电压没问题。需要注意的是极性别反了

网友:
我的迷你小主机,19V的,接20V的不能开机,接19.5V的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没问题,大电流时候线损都不一定

我的19v3a笔记本,17-21v都没冒烟。

150w适配器用100w代用大概率不行,笔记本适配器为了追求小巧一直都是刚刚好功率余量不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50w适配器用100w代用大概率不行,笔记本适配器为了追求小巧一直都是刚刚好功率余量不大 ...

功率峰值一般是满功率+充电。如果电池满电,用不上满功率。

以我的笔记本,满功率60W,但电池满电时PD40W的头就能带得动。 但仅限于满电不充的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功率峰值一般是满功率+充电。如果电池满电,用不上满功率。

以我的笔记本,满功率60W,但电池满电时PD40 ...

不建议这样用。容易搞坏充放电芯片。同时有些机器会出现问题。

有些机型检测到这种适配器,直接就不允许工作,但是待机时可以用来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建议这样用。容易搞坏充放电芯片。同时有些机器会出现问题。

有些机型检测到这种适配器,直接就不允许 ...

对的,功率欠载的确不稳定。

我用的三星笔记本,打嗝三次后就会停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