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24v to 5.5v /2.4A降压ic的型号选择

楼主(2024-06-15):
国外型号的芯片,那款效益高,发热低。

网友A:
tps54331?输入电压最高28v,感觉有点余量不够。或者tps5430,输入最高36v。

网友:
TPS54335A ,3A,同步降压效率高一点,价格便宜。

楼主:
满载时候,温升有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tps54331?输入电压最高28v,感觉有点余量不够。或者tps5430,输入最高36v。

54331怕浪涌。5430比较靠谱,不过输入级最好还是放个大点的1mH的共模滤波器吸收浪涌。

网友:
tps5430便宜又大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