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如何输出指定脉冲数量而不占用资源?

楼主(2024-06-15):
STM32f103 如何输出指定脉冲数量而不占用资源?   比如1024个脉冲,100个脉冲,不用计数器来判断 ,这需要占用CPU资源,有其他的好方法吗?

网友:
使用DMA来做就可以了

网友:
主从定时器? gate模式

网友:
配置定时器为PWM模式:

设置自动重装载寄存器(ARR)的值。

网友:
HAL_TIM_PWM_Start_DMA()

网友A:
完全不占用软件应该很难,有个简单办法,也不需要DMA。

仅限于TIM1(先进定时器):
寄存器RCR(repetition counter register),重复记数值,可以在1~256次PWM周期后产生中断,然后在UE(update event)中断里关闭即可。间接的,如果要控制更大范围的脉冲个数,多进几次UE中断,配合软件计数即可。

网友:
spi 输出数据 010101010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不占用软件应该很难,有个简单办法,也不需要DMA。

仅限于TIM1(先进定时器):

对,并且stm32h7系列是16位的,

网友:
老问题了,看我的帖子   好多种方法任你选 亲测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