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来电 挂件闪灯,是什么原理实现的?

楼主(2024-06-15):
手机来电 挂件闪灯,是什么原理实现的?
是通过内置感应线圈,吸收电磁波点亮闪灯IC?
能量够吗?还是里面内置电池,电磁波感应提供触发闪灯信号?有点没搞明白
😂

网友:
里面应该有几节微型钮扣电池。

网友A:
你把手机放音响旁边,有来电手机没亮屏音响就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手机放音响旁边,有来电手机没亮屏音响就响了。

好像只有GSM有效

网友B:
想起当年诺基亚8310,外壳后面贴一个来电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起当年诺基亚8310,外壳后面贴一个来电灯

以前公司做这个,测试时,打10086,结果打的太多,把员工的手机号给封了。

网友C:
在调幅广播发射天线下手里拿个灯泡都能点亮,常见的5W对讲机天线如果手攥着裸露的鞭状天线被灼伤的概率很大。战斗机的火控雷达天线如果对准一只几米外的兔子,兔子会被烤熟的。一杯水放进微波炉,一旦开始加热很快就能沸腾。以前看咱论坛的网友买了一个40寸的显示器也买了一个,结果有一天测量背面辐射发现严重超标。以前的GSM手机,打电话时间长了会头疼。开电瓶车时间长了会恶心犯困,辐射指标不想说了,有兴趣可以去测一下,看是否能达到致癌的水平。主频越来越高的手机如果玩比较消耗硬件资源的游戏身体出问题的概率越来越大。年轻的时候在微波实验室里一干就是20个小时,见到仪器就恶心,以为是疲惫后的条件反射,直到有一天发现放在仪器边上的大白兔奶糖变得很软才发现不对。有人用辐射的原理做了干扰无人机的设备,有人利用辐射电磁波对考场实施电磁压制防止考生作弊。

网友:
来电闪以前gsm 手机网络时候的产品,里面内置电池与彩色led,触发原理就是射频信号经过天线接收检波后就可以触发芯片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调幅广播发射天线下手里拿个灯泡都能点亮,常见的5W对讲机天线如果手攥着裸露的鞭状天线被灼伤的概率很大 ...

所以以前买翻盖手机比直板的不容易头疼,因为天线距离头部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调幅广播发射天线下手里拿个灯泡都能点亮,常见的5W对讲机天线如果手攥着裸露的鞭状天线被灼伤的概率很大 ...

以前的公司做基站的,搞射频的同事聊天总会有意无意的提到“射频杀帅哥”这个词~

网友:
或许早期需要电池,后期是没有电池的,只有线圈+三极管+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