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居送了一对DM602S3 音箱,搭什么功放能玩起来?

楼主(2024-06-16):
我是这方面的小白,请大家推荐一下合适的功放

网友:
深入海的第一步哦😀

网友:
这不搞个高级功放推,对不起这一对箱子

网友:
宝华韦健,好东西

网友:
怎么才能遇到这样的邻居?

网友:
不过这系列很多假货

楼主:
应该配啥功放呢?

网友:
把网罩拿下来,先外观检查喇叭有没有破损,再找个功放试试喇叭有没有破音。最好拆下喇叭看看喇叭是什么牌子的来鉴定音箱价值。喇叭功率大,反正不是hifi流派,直接上tpa3116功放

网友:
看来下官方建议25-120W @  8Ω

网友:
当然是去邻居家问问他原来用什么推的啦

网友:
女邻居么?

网友A:
用来给小孩听小猪佩奇吗?那怎么也得配个5万的功放,再加一个4080的显卡

网友:
打开能看一下里面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来给小孩听小猪佩奇吗?那怎么也得配个5万的功放,再加一个4080的显卡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人家问个问题,你这4080都推荐上了,我就是想知道,为啥不推荐4090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人家问个问题,你这4080都推荐上了,我就是想知道,为啥不推荐4090啊? ...

小猪佩奇用4080足够了。如果看爱冒险的朵拉,那确实需要4090

网友:
这是有了一瓶酱油,准备搞一桌好菜吗?

网友:
买台天龙HIFI入门功放PMA600  ,好像都是搭配宝华的

网友C:
随便买个功放就好,因为看背面九成是高仿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便买个功放就好,因为看背面九成是高仿的,哈哈

这个怎么判断是高仿还是正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判断是高仿还是正品?

正品背面连接器铜片是直的,高仿的是弯折的,仅供参考,不保证准确。

网友D:
额……
我要说自己画个TPA3255的板子先推着试试看,会不会有人打我……
TPA3255我是真觉得还可以,十多二十几一片吧,8Ω的喇叭不建议推到100W以上
等到觉得音箱用着没问题,需要进一步提升的时候再换功放嘛

网友E:
可以DIY一个胆机,晶体管的放大器比胆机差远了,每通道10瓦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额……
我要说自己画个TPA3255的板子先推着试试看,会不会有人打我……
TPA3255我是真觉得还可以,十多二十 ...

我准备买个3255的成品功放试试,请问一下3255和3116的差别是什么,这个系列哪个型号性能最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准备买个3255的成品功放试试,请问一下3255和3116的差别是什么,这个系列哪个型号性能最好? ...

3255的贵,3255功率大单声道,3116功率小一些双声道,这一下价格区别就大了
另外3255的频率比3116高,理论上性能要好,虽然3116也可以把频率调高,但好像大家使用都是设置的最低频率400k

楼主:
引用 网友F:
3255的贵,3255功率大单声道,3116功率小一些双声道,这一下价格区别就大了
另外3255的频率比3116高,理 ...

成品3255功放应该是两个3255堆叠起来吧,不可能只有单声道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成品3255功放应该是两个3255堆叠起来吧,不可能只有单声道吧?

成品就是两个堆起来的,所以更贵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品3255功放应该是两个3255堆叠起来吧,不可能只有单声道吧?

某商城单片价,3255 34.65元,3116有两款,一款5.89元,一款7.33元,看看相差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成品就是两个堆起来的,所以更贵呀

3255是双声道呀?楼上为什么说他单声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3255是双声道呀?楼上为什么说他单声道?

那是我弄错了,我买过两块板子都是单通道,就想当然了。我买的板子应该是接成单通道的模式了,提供的功率更大

网友:
好羡慕楼主有这样豪气的邻居

网友:
tda2822   可以了

网友G:
先买个功放再说,    回头发现音箱是假的, 可以再换音箱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3255是双声道呀?楼上为什么说他单声道?

功放是可以BTL桥接模式,把两个通道合一增加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买个功放再说,    回头发现音箱是假的, 可以再换音箱嘛.

这个还不是最郁闷的,要是发现音箱是真的喇叭破了一个就惨了毕竟好马不出栏

网友H:
这个芯片好,两节7号干电池供电就能听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芯片好,两节7号干电池供电就能听很久

我买了套TPA3255整机,300多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买个功放再说,    回头发现音箱是假的, 可以再换音箱嘛.

音箱怎么识别真假,能听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DIY一个胆机,晶体管的放大器比胆机差远了,每通道10瓦就行

又想把楼主带天坑里面去,敢推这个喇叭的电子管估计有水桶那么大个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买了套TPA3255整机,300多块钱

可以回去先试试机器,喇叭有问题可以无理由退掉也不会有啥损失。

你这个音箱属于av系列,千万不能用电子管与hifi 系列功放推,只能选择数字功放。

网罩子是四个插销插在箱体上的,可以直接直接拿下来的。然后把喇叭螺丝拆掉就能看到喇叭背后铭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回去先试试机器,喇叭有问题可以无理由退掉也不会有啥损失。

你这个音箱属于av系列,千万不能用电子 ...

试了下,喇叭好像取掉螺丝也下不来,是不是要用力撬?拆过后会不会漏风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试了下,喇叭好像取掉螺丝也下不来,是不是要用力撬?拆过后会不会漏风 ...

一般垫了黑色泡棉,用小一字螺丝小心翘别扎到了喇叭。如果密度纸板螺丝孔松了也不怕,放倒后滴502进去把孔固化待干了就可以反复拆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准备买个3255的成品功放试试,请问一下3255和3116的差别是什么,这个系列哪个型号性能最好? ...

3255好得多
至于听不听得出来那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般垫了黑色泡棉,用小一字螺丝小心翘别扎到了喇叭。如果密度纸板螺丝孔松了也不怕,放倒后滴502进去把 ...

算了,我先试试看,没坏的话就不拆了,看网上说拆过会影响效果

网友:
TPA3255的音质会比那些经典集成功放比如LM1875 LM3886 TDA7894等等要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回去先试试机器,喇叭有问题可以无理由退掉也不会有啥损失。

你这个音箱属于av系列,千万不能用电子 ...

感觉你很专业,帮忙科普一下楼上坛友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