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N7002用作3V<->5V电平转换,跑115200bps可行么?

楼主(2024-06-17):
STM32是2.8-3.3V供电,但是客户指定的串口屏串口高电平输出典型5V,输入高电平最低2.5V。
现在串口屏是串联100欧电阻跟stm32相连的,stm32的rxd是FT类型能接5V电平,串口屏的输入最低2.5V也能识别单片机输出。
看着都是合乎要求的,但是总感觉搞个电平转换能好看一点。
用2N7002这样的MOS管做电平转换,跑115200波特率应该没问题吧?不过客户的串口屏是12V供电,我单片机板为了跟屏做电平转换,还得搞个5V电压,也有些麻烦。

网友A:
老老实实用个国产0102,也不贵,几毛钱,还可靠

网友B:
串口屏大概率有跳线可以直接3.3V供电

网友C:
stm32 2个2n7002分别转tx和rx 3.3V供电,转一个5V接口,115200出货了好几年了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屏大概率有跳线可以直接3.3V供电

屏我是不动的,也尽量不让客户设置,因为我只提供stm32板给客户,他们采购屏。他们的动手能力很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32 2个2n7002分别转tx和rx 3.3V供电,转一个5V接口,115200出货了好几年了没啥问题。 ...

上拉电阻搞多大?这个关系到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老实实用个国产0102,也不贵,几毛钱,还可靠

现在都找嘉立创可贴的,到时生产方便

网友:
5V处上拉3K电阻,3.3V处加个稳压管,中间串个电阻,多省事,

网友:
通信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东西有一个问题就是低电平不能到0V. 会有0.X V

网友:
可以,我跑I2C 400Kbps 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D:
也可以把STM32的TXD配置为开漏输出然后上拉到5伏

网友:
不加;
简单就好。

网友:
115200bps跑过,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可以把STM32的TXD配置为开漏输出然后上拉到5伏

只能是没有ADC的管脚, 如果不幸用了PA2/PA3, 这个办法就不灵了.

网友:
单片机的RXD用电阻+1N4148钳位就行,相当安全

网友:
可能用到,谢谢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