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刹车电阻电流走向,PMOS是否用反了?

楼主(2024-06-17):
前阵子咨询了这个NMOS偶尔烧的问题。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92515-1-1.html

今天在看原理图的时候,感觉这个PMOS的电流走反了。

这里刹车电阻的电流走向应该是i1了,一般正常的刹车,电流走向是i2吧? 还是i1和i2走向都没问题?

网友A:
i2刹车电流和续流二极管方向一致,这没问题
PMOS和NMOS做开关的话,负载都是接在D,我觉得图里的接法没问题

网友B:
MOS管导通后电流双向走都可以的,最常见的就是锂电池保护电路的两个“背靠背”N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刹车电流和续流二极管方向一致,这没问题
PMOS和NMOS做开关的话,负载都是接在D,我觉得图里的接法没问题 ...

是的,PMOS接的负载端没问题。就感觉电流走向不太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导通后电流双向走都可以的,最常见的就是锂电池保护电路的两个“背靠背”NMOS。 ...

好的。谢谢大神。一直以为NMOS是D->S,PMOS是S->D。

既然能双向流动,那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管导通后电流双向走都可以的,最常见的就是锂电池保护电路的两个“背靠背”NMOS。 ...

有些 有体二极管耶

网友:
所以我说导通后呀,体二级管影响的是截止电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