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code 编辑软件怎么往工程中加入,文件。

楼主(2024-06-17):
       用VScode,软件。打开蓝牙的SDK,怎么加入自己编的,点C, 点H文件,通过编译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Makefile或者cmake?

网友:
这跟vscode  没关系啊   跟 编译的设置有关系 一般都是 makefile

网友:
vscode 一般是按文件夹吧,把你文件丢到工程文件夹里头,要么就配置 下文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