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稳压二极管和三极管降压取电,给MCU供电电路分析

楼主(2024-06-18):
前几天无意间发现一个小模块,24V输入,利用MCU处理PWM占空比,给电磁铁线圈降压限流。

发现他的MCU 5V供电是利用了一个稳压二极管和一个三极管。第一次见到这样电路,以前我一般都是用小DCDC降压的。

模块应该已经稳定使用好几K了,看来这个电路也没有什么问题。

分享一下,可能大家已经使用好久了。反正我是第一次见。

====================================================================

为了避免误导,电路图修正了一下。

稳压二极管改为5.6V,三极管改为40V。

这个电路和HT7550之类相比,优势在哪?

网友A:
24V供电,常用7550、7150路过

网友:
D4不是5.6V?

网友:
R5选择根据二极管功率进行   输出电压有一个范围都在MCU供电范围之内
C5还可以稍微加大  滤波效果等效于:  c*B
没有问题呀   模电中最开始线性电源中有讲解的知识点

网友:
楼下分析下    看来其像那么回事

网友B:
电路是没毛病的,这是个很古老的电路,虽然它看起来很简陋,但是在飞机上也有使用的。
不过D4用5.6V才能出5V。Q3,在24V上用8050实在是没带脑子,VCEO才2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是没毛病的,这是个很古老的电路,虽然它看起来很简陋,但是在飞机上也有使用的。
不过D4用5.6V才能出5 ...

因为我第一次见,所以比较好奇这个电路

稳压管丝印W8,应该就是5.1V。MCU估计能运行在3.3-5V吧。也不需要那么在意是不是一定5V。

三极管是我随手拿了个原理图。实际用的是丝印2X的三极管,应该是40V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是没毛病的,这是个很古老的电路,虽然它看起来很简陋,但是在飞机上也有使用的。
不过D4用5.6V才能出5 ...

这个电路和7550 LDO比,优劣如何?

应该还是7550方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V供电,常用7550、7150路过

哪家品牌的?

网友A:
好像合泰的多吧,记得这个不能随便用小产劣质的,试过翻车上电过冲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合泰的多吧,记得这个不能随便用小产劣质的,试过翻车上电过冲严重 ...

是的,就是怕过冲,所以问下品牌

网友C:
很典型的三极管稳压电路,我记得电路基础上学的第一个稳压电路就是这个。R5和D4组成稳压电路,三极管Q3扩流,如楼上所说,D4要用5.6V的才能输出5V,因为三极管的BE结压降是0.7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典型的三极管稳压电路,我记得电路基础上学的第一个稳压电路就是这个。R5和D4组成稳压电路,三极管Q3扩流 ...

果然,这些对你们来说都是司空见惯了。

我是半路出家,没办法,见识太少。

网友D:
这不是传说中的基本的串联稳压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传说中的基本的串联稳压电路吗?

好像就是,唉,我以为发现了一个好东西。没想到是一个最基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和7550 LDO比,优劣如何?

应该还是7550方便吧?

W8是5.1V,后面支持3.3V的话,确实可以。
2X应该是MMBT4401,40V,可以。

这个电路与LDO不是同一种东西,由于输入输出最小压差必须满足三极管Vbe,它不属于低压差稳压器。
还有,它没有额外的误差放大器和准确的参考基准,所以这个电路的输出电压误差是很大的,而且作为稳压电源的性能有限。过流保护就更没有了。这些也可以加,但加上去之后面目全非,零件数量会剧增。

它的好处是结构简单行为单一容易分析,而且耐压看那个三极管,如果使用13001/13009一类的三极管,将轻松承受几百V高压输入,或者输出一个极高的电压,这是那些芯片很难做到的。

网友:
典型的串联稳压电路呀

网友:
这个是宇宙大爆炸开始就有的稳压电路,小电流运用还是OK的,便宜啊,弄个5551,不到1毛,要在漏极串个电阻防止过冲

网友:
这个和HT7550比较,没有热保护,没有短路保护,过流保护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就是,唉,我以为发现了一个好东西。没想到是一个最基础的。

产品完整的电路吗?可否发出来看看!

网友:
唯一的好处过压能力会更强一点吧

网友:
射极跟随器吧?B极电压与射极电压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