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xh2.54 插座自动检测方法

楼主(2024-06-18):
这样的插座;  是6p的
导线另外一端接:
4个不同颜色LED; 一个电感;
有一个公共端是GND

产线上面难免出现  导线开路 短路 错位   led错位  等等杂七杂八故障;
需要做一个自动插拔的机构
省了人工操作对准测试台上面插头这个环节
坛友有啥好方法

网友A:
你这标题说反了吧。应该是要测线束,线束一头是这个6P插头,另一头是灯啥的。 自动化中,线束最烦人,没法自动上料,基本无解,还是老老实实人工吧。最多用个人将线摆在工装夹具上,机器 自动插拨去测试。

网友B:
把,测试电路板上面的(母)座子的扣位什么的都切掉,这样插拔就很轻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标题说反了吧。应该是要测线束,线束一头是这个6P插头,另一头是灯啥的。 自动化中,线束最烦人,没法 ...

哦哦
你说关键地方啦
..........最多用个人将线摆在工装夹具上,机器 自动插拨去测试。...............

机器 自动插拨  就是这个自动插拔伤透心了  不晓得如何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测试电路板上面的(母)座子的扣位什么的都切掉,这样插拔就很轻松了 ...

机器 自动插拨  这样效益最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
你说关键地方啦
..........最多用个人将线摆在工装夹具上,机器 自动插拨去测试。...............

人将线摆好,一个气缸不就能自动插拔了吗

网友B:
摆的时间跟插的时间我不觉得可以做得到很大差异。我认为关键是,不良的那些异常是否能自动快速检测:“导线开路 短路 错位   led错位  等等杂七杂八故障”

网友C:
不测电阻的话,正确的是用探针测胶壳的PIN,另外一端做治具。插拔公座不耐用
早期做过接近的,用的是PLC,控制气缸 ,LED用颜色传感器,通断用i/o输入输出,电压用AD模拟,设定范围
这样才耐用,可靠

网友A:
简单点吧:
在测试端做文章,达到 1-6pin,正反都能检测。
这样插时不用管方向。再加上自动检测功能,不需要按什么键开始检测。
直接用mcu来做这工作。

电感能用mcu来测,LED颜色也能用mcu定压测电流来推断是否错色,开路短路更简单。
led颜色靠电流检测不准的话,另外加个小黑盒放颜色传感器来测颜色 ,就是线路太长的话,要2个手操作了。

然后,测试座就用一个6pin的2.54排针,人工一插,自动检测开始,显示故障代码,按代码分别扔在各箱子。好的就扔好的箱子中。

这样速度就上去了。要保证人工手不松开就能飞速测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摆的时间跟插的时间我不觉得可以做得到很大差异。我认为关键是,不良的那些异常是否能自动快速检测:“导线 ...

不良的那些异常是否能自动快速检测:
可以  这个DMA  adc  100ms采集 逻辑运算一下 完全够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测电阻的话,正确的是用探针测胶壳的PIN,另外一端做治具。插拔公座不耐用
早期做过接近的,用的是PLC,控 ...

LED用颜色传感器   高大上了
颜色不一样  压降不一样  adc采集进行分辨也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吧:
在测试端做文章,达到 1-6pin,正反都能检测。
这样插时不用管方向。再加上自动检测功能,不需要 ...

检测电路已经完善  也就和你思路一样的
现在是:2.54排针,人工一插  费时间
想办法进行振动盘之内的工装配合传送带;送到位之后  气缸行程到插座位置进行检测
这样流程   不好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测电路已经完善  也就和你思路一样的
现在是:2.54排针,人工一插  费时间
想办法进行振动盘之内的工装 ...

线束真的没啥好办法自动化。
先将检测搞快吧,正反都能测,一般全反的情况不会发生,人眼也能当个检测,总要看一眼。

网友:
引用 楼主:
LED用颜色传感器   高大上了
颜色不一样  压降不一样  adc采集进行分辨也够用了 ...

之前做给光宝的,只接受这种的直观检测。包括插座都不准顶PCB 只准顶端子。

楼主:
正反都能测    恰好和GND反数的端子脚位短路的情况   逻辑上面判定就不能保证百分比正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检测电路已经完善  也就和你思路一样的
现在是:2.54排针,人工一插  费时间
想办法进行振动盘之内的工装 ...

有能力就上视觉,做一条完整的产线,从剥线,打端子,焊接,都可以AOI的
不然就人工放人工取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反都能测    恰好和GND反数的端子脚位短路的情况   逻辑上面判定就不能保证百分比正确

不会吧,你将1-6 脚 画一下,来分析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能力就上视觉,做一条完整的产线,从剥线,打端子,焊接,都可以AOI的
不然就人工放人工取 ...

视觉无法检测电器上面失效

网友:
如果是线材质量问题,从源头找靠谱的线材厂商解决比较靠谱;
如果是自己做的线,那得想法提高做线的良率;

你是2个3P的母座给配6P的公座了?那公座上的防反缺口与3P的母座凸起也对不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