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这HX3608升压芯片电路图对的吗?

楼主(2024-06-18):
这VIN能这么接?

网友A:
理论上应该可以。内部一颗MOS到地。上电时相当于电感通过二极管给芯片供电。
只是这样做的意义在哪里
--
哦看到了,估计内部MOS需要的驱动电压比较高,供电较低时,可能驱动能力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应该可以。内部一颗MOS到地。上电时相当于电感通过二极管给芯片供电。
只是这样做的意义在哪里
--

升压后用更高的电压来驱动内部MOS

网友B:
vin接boost输出的形式,多数是输入电压比较低的应用。

这种boos启动后,允许输入电压降到非常低,例如0.6v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n接boost输出的形式,多数是输入电压比较低的应用。

这种boos启动后,允许输入电压降到非常低,例如0.6v ...

那将5脚改到电源输入端也能工作的吧?
因为很多PIN TO PIN兼容芯片跟着芯片说是兼容的,但是这些芯片的5脚是接电源输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将5脚改到电源输入端也能工作的吧?
因为很多PIN TO PIN兼容芯片跟着芯片说是兼容的,但是这些芯片的5 ...

答案就在 1L 哈哈

楼主:
忽视了这句,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