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速加工铝需要用到钨钢铣刀吗

楼主(2024-06-18):
买了一个电木的雕刻机,想用来加工一些精度需求不高的铝板,电木板,亚克力之类的
用比较慢的速度加工铝的话能做到吗,需要用到钨钢铣刀吗,在哪可以买到

网友:
进给速度和主轴转速要配合好。

刀具当然越高档越好。

网友A:
雕刻机干铝能干,但很多事情要想清楚,比如精度,比如效率。所以理解机器能干什么该干什么才是重点。就算是用木头造一个雕刻机,只要切削合理也一定能干。好比妄图做一份西红柿炒鸡蛋吃,一开始就应该知道,我们大概率是买不到好的西红柿,最终的味道如何也应该心里有数才可以避免失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雕刻机干铝能干,但很多事情要想清楚,比如精度,比如效率。所以理解机器能干什么该干什么才是重点。就算是 ...

精度和效率无所谓了,亚克力的机器,没报太多希望,平时就是在铝型材面板上开个孔之类,只要能加工出来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度和效率无所谓了,亚克力的机器,没报太多希望,平时就是在铝型材面板上开个孔之类,只要能加工出来就 ...

用正规机器干铝主要矛盾是排铝削,用弱机器干铝主要是刀具,钨钢铣刀不推荐,因为太硬,硬了就脆。就像是鸡扒,如果硬到了极限,就泄了,反而效果不好

网友B:
电木的雕刻机?现在雕刻机的下限都这么低了吗?楼主最好发一下图。

一般雕刻机主轴扭矩不大,不适合低转速加工,低转速时扭矩不足,只能运行在高转速,刀具的线速度并不低,因此不适合高速钢铣刀(除非可以在1000转以内稳定切削)。
你所说的比较慢的速度是进给速度,即使是钨钢铣刀,过慢的进给速度也是不可取的,在过慢的情况下,不能正常发挥刀具寿命。
刀具不会因为极小的进给速度而延长寿命,这样做时,相当于是只磨损了刀刃而没有利用刀的整体部分,但刃钝了,也就不能用了。
铝的表面有氧化层,而铝的氧化物是砂轮的成分,刀容易变钝,变钝后切削力增大,容易粘屑,表面质量下降,振动,折断。

刀具在淘宝搜“铝用铣刀”,你的机器刚性不行,选55度硬度的,牌子不重要,找便宜的,可以淘宝签到领个红包或者摇现金频道领红包然后再买。
加工铝不要买有涂层的,就要银色抛光的那种,加工铝时切削液可以使用酒精或水。编辑补充:喷雾即可。
4mm或6mm的比较经济,要3刃的,不要用雕刻机的那种3.175柄的雕刻刀,正经铣刀比雕刻刀强得多。

可以尝试刀具刀尖线速度100-300m/min,每刃切削0.01-0.05mm/min。

如果你的主轴是775/555那种直流电机,那就当我什么都没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木的雕刻机?现在雕刻机的下限都这么低了吗?楼主最好发一下图。

一般雕刻机主轴扭矩不大,不适合低转速 ...

加工铝不要买有涂层的-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加工铝不要买有涂层的-是什么原因?

一般涂层的目的是让刀具更耐磨,但是涂层也是有弊端的,会让刀刃的锋利度下降。
加工铝的重点是不粘屑,要求刀具表面高光洁度,锋利大角度,低切削力,排屑顺畅。
一般钢用涂层对铝的加工需求来说起反作用,而且铝很容易糊住这些涂层表面,反而降低性能,粘上一块碍事,或者甚至连带着刀具的一部分剥离下来。
有些涂层还会与铝产生反应,就更糟糕。还有些刀具的表面处理在微观上吸附油来发挥效果,而铝会严重的糊住它的表面,可能除了化学腐蚀之外无法清除。
也有专门为铝开发的涂层,但那是给专业设备使用的,雕刻机用那种刀完全是浪费钱。

网友:
如果是切割,用两刃刀就行。

网友D:
反正铝我是用三刃钨钢刀,小机慢慢啃。主要是刃的选择,要排屑好的。亚克力就用单刃的,不然太容易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正铝我是用三刃钨钢刀,小机慢慢啃。主要是刃的选择,要排屑好的。亚克力就用单刃的,不然太容易粘了。 ...

好的好的 谢谢  这个信息很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木的雕刻机?现在雕刻机的下限都这么低了吗?楼主最好发一下图。

一般雕刻机主轴扭矩不大,不适合低转速 ...

这个雕刻机主要就是打些方孔之类,就自己玩,速度无所谓了
好的好的 谢谢  这个信息很有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涂层的目的是让刀具更耐磨,但是涂层也是有弊端的,会让刀刃的锋利度下降。
加工铝的重点是不粘屑, ...

学问不少啊,我在网上买了很多铝铣刀,都不好用,也买过钨钢铣刀来用,也不太对。
后来找我们的机加工供应商,他推荐给我的是带涂层的,用下来觉得比之前的好多了。不过我都是测试,不是批量加工。
现在用的下图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学问不少啊,我在网上买了很多铝铣刀,都不好用,也买过钨钢铣刀来用,也不太对。
后来找我们的机加工供 ...

我不是完全确定这种彩色涂层是什么,因为DLC本身应该是黑色的,但这种彩色应该属于DLC的一种,可能是薄的类金刚石,可能有硅或其他成分或特殊结构。
如果它的颜色不是仅仅外观装饰,那么将会在耐磨和润滑方面有提升,也就是寿命和加工效果上有提升。编辑补充:但绝对不能碰铁,仅限铜铝。
但是试样或业余间歇使用的话,可能不太能体现出优势,因为很多时候都是我们给了不恰当的参数导致当场报废,
在专业的机器上,以稳定的加工参数批量加工时可能显现出几倍的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完全确定这种彩色涂层是什么,因为DLC本身应该是黑色的,但这种彩色应该属于DLC的一种,可能是薄的 ...

兄弟专业啊,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