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瓷砖质量的鉴别方法

楼主(2024-06-18):
装修临近铺砖阶段,定了800*800的一款地砖。
向老板要了完整的一块。包装盒上写的三块47KG, 回家一称,一片只有14.35KG。这算正常吗?
有没有靠谱的瓷砖鉴别方法,深为感谢!

网友:
看侧面,发红的不行,最好的是岩板,整体都是白色的

网友A:
瓷砖只能对比挑选吧,越重越好,然后背面泼水,抗渗透越强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瓷砖只能对比挑选吧,越重越好,然后背面泼水,抗渗透越强越好。

泼水应该不靠谱,除非吸水率已经大得离谱,才看得出渗水的。有人说要泡水24小时以上,计算吸水率,不知道可行不可行,想试一试。

网友:
1、别买背面发红的。

2、有条件的带个高倍数便携放大镜看表面气孔。气孔越少越小的好。
     有种玻璃表面的没有气孔,但是玻璃一般不太耐磨,而且价格贵,就是花样好看。看个人喜好。

3、两块光面对光面立起来看缝隙。没有缝隙最好。

4、4片拼一起看中心和四周对齐情况。

5、防止你看到的样品和到货不一致。

PS。重量我觉得不用太在意,就是砖厚薄的区别。只要铺的没有空就没区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泼水应该不靠谱,除非吸水率已经大得离谱,才看得出渗水的。有人说要泡水24小时以上,计算吸水率,不知道 ...

吸水率我认为不是重要指标,又不是瓷片,哪有那么大的吸水率。

再说了瓷片在卫生间用的不也挺好的么。

地砖主要看表面容易不容易渗色。这个就和表面微孔有关。

只看吸水,新砖表面有些脱模剂啥的比较不出来好坏,用时间长了才能看出差别,这时已经晚了。

所以还是看表面微孔更靠谱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吸水率我认为不是重要指标,又不是瓷片,哪有那么大的吸水率。

再说了瓷片在卫生间用的不也挺好的么。

十分感谢您的建议。瓷砖品牌有没有好的建议,这种砖好象是方向陶瓷生产的,不知道有没有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您的建议。瓷砖品牌有没有好的建议,这种砖好象是方向陶瓷生产的,不知道有没有坑? ...

我这里北方城市,品牌啥的都是浮云。据说说都是附近的厂生产的。

要是从品牌原产地拉过来,运费可能就要占一半价格了。

有的是买的授权,有的是委托生产。有的是原料有部分是原产地拉来。

反正听说是很乱,花了正价买的品牌的,十分有可能是附近厂生产的,质量靠老板良心。

网友C:
选品牌呗,宏宇、东鹏、蒙娜丽莎之类的,北方一线品牌800的砖正常价格在40出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品牌呗,宏宇、东鹏、蒙娜丽莎之类的,北方一线品牌800的砖正常价格在40出头吧 ...

一线品牌才40出头?我手上这块砖都不知道是几线品牌了,老板看在熟人介绍的面子上,给我36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北方城市,品牌啥的都是浮云。据说说都是附近的厂生产的。

要是从品牌原产地拉过来,运费可能就要 ...

这么乱,我们在江浙一带,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

网友D:
最近刚买的瓷砖,现在铺地板上的所有的瓷砖都是通体大理石,都是不吸水的,之所以不吸水,是因为陶土压的密度高,密度越高的砖就越坚硬,越硬的砖越不吸水越是好砖,
但不吸水也有个副作用,因为不吸水,瓷砖跟墙的粘连性就差,直接用水泥抹不够会掉砖,  所以现在贴墙上的砖都需要刷背胶或者瓷砖胶,否则过不久就有可能会掉砖

看斗音学的,看背面左边的红砖的不要,这是以前的砖在用之前需要泡水,而且不够硬,要选右边的灰白的那种,
瓷砖标准要选附录G的,代表吸水率最低,也是最坚硬最好的砖。。这个在每个包装
上都有,

瓷砖横截面看要选有斑点的,厚度要在9MM-10MM,9MM比较便宜1200x600一片才30出头。。 10mm贵点,但硬度更好

最简单的测试瓷砖坚不坚硬的方法,就是直接拿块砖垫的下面,人站的上面用力踩,或者跳,都不会断裂就是好砖。。
斗音上面做法是把一块砖放的瓷砖下面中间,两边各站一个人,玩跷跷板,用力踩来踩去,砖依然好好的不断裂
我试了下,人站在上面跳几下确实不会断裂。。

网友:
瓷砖产地只有一个,就是广东,只有广东砖没有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刚买的瓷砖,现在铺地板上的所有的瓷砖都是通体大理石,都是不吸水的,之所以不吸水,是因为陶土压的密 ...

问题是你去买地砖,包装盒上清一色都写吸水率<=0.5%,优等品。砖上都打着广东制造,假一赔十。
我说你这砖有点偏红,老板会说:这还偏红?转手拿一个更红的给你。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线品牌才40出头?我手上这块砖都不知道是几线品牌了,老板看在熟人介绍的面子上,给我36一片。 ...

这玩意没必要找熟人,自己去建材市场多转几圈。就知道了,一线品牌多问几家,基本上标价都在50+左右,成交价格会低于50的,坐标河北廊坊宏宇的我问的价格是45和55,东鹏ART是53,蒙娜丽莎还便宜。另外即使是一线品牌也有不同系列之分的,价格也有区别的。还有就是网上教你的要看广东转,附录G,吸水率这些东西,基本上一线品牌的不用看,肯定都符合的。二线品牌的可能要注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没必要找熟人,自己去建材市场多转几圈。就知道了,一线品牌多问几家,基本上标价都在50+左右,成 ...

我觉得也是不用找熟人的。LP做啥事都爱找熟人。
当时本说去看看了解一下行情,LP在熟人的撮合下就付了定金。
基本就是一拍脑袋的决定,现在骑虎难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你去买地砖,包装盒上清一色都写吸水率

线下市场就是这种情况。

背面颜色记住一点:最好的是浅灰发白的,深灰的和偏砖红的不要选。

现在哪怕是工程砖,跷跷板也是可以的。

区别就是表面空隙、表面翘曲度、四边尺寸精度、四边垂直度。这些才是美观耐用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