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某宝上 X1C Carbon 2022,23 美行价格好香,有坑么?

楼主(2024-06-19):
准备入手个X1C , 类似配置,看这个美行和 国行价格差别很大啊,这里面有坑么。
如果有其它靠谱渠道,也敬请推荐哈

店铺,宝,新联发数码,广东的,看也16年老店,5个钻了

网友:
现在花1万买手机很正常。买手提电脑反而不正常了 😁😁

网友:
我在这里买过两台电脑, X1C 2021 以及P53,可能小黑本的体质比较好,暂时没有出问题和找过卖家;http://www.ziibm.com/index.php?m=bbs,她家的网址

网友A:
这是新机器?
在淘宝上买过一个二手的X1C,表面有点翻新的痕迹,其它倒还好。

网友B:
thinkpad组装机已经形成产业链了,官网查不到序列号,不让拆机验货的一律算组装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新机器?
在淘宝上买过一个二手的X1C,表面有点翻新的痕迹,其它倒还好。 ...

说是新机器,美行大客户定制的,价格很低啊

网友:
2021很可能是二手翻新机。

当然不排除是库存机。

网友C:
X1的本,哪怕是二手的,质量都很不错,除非被大一换件。
一台13年买的X1二手本,还在用,除了慢点,其它一且正常。

网友D:
我觉得现在thinkbook很香呀,没必要thinkpad,除非不差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现在thinkbook很香呀,没必要thinkpad,除非不差钱。

什么事THINK BOOK?  X13 系列么,比X1 Carbon 便宜不少,看配置好像差别不是很大

网友E:
thinkbook 2024 改了键盘键程,不错,还有那个隐藏USB挺好,和HP战99 比价格贵些,3K的屏幕,接口丰富

网友F:
X1 Carbon 的散热口在右侧鼠标手,高负债的时候,夏天烤的很难受。
建议买出风口在屏幕后侧的本。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现在thinkbook很香呀,没必要thinkpad,除非不差钱。

是的,这样一看thinkpad价格很高,最近也在看 thinkbook 16p,现在一对比,比thinkpad便宜得多,性能也强得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事THINK BOOK?  X13 系列么,比X1 Carbon 便宜不少,看配置好像差别不是很大 ...

你去看下 thinkbook 16p。

网友:
引用 网友C:
X1的本,哪怕是二手的,质量都很不错,除非被大一换件。
一台13年买的X1二手本,还在用,除了慢点,其它一 ...

13年好像还没有低温锡。现在的清一色低温锡。我02年的老东芝古董本现在还能用,新的各种某想网上各种喷计划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B:
thinkpad组装机已经形成产业链了,官网查不到序列号,不让拆机验货的一律算组装机。 ...

查到序列号, APP上还有保修的都是翻新的,买个thinkpad x1 yoga , 拆开换硬盘,发现主板被维修成伊拉克成色,
还是老老实实JD买或者买有授权的线下店铺

或者干脆买5年以前旧款,没有翻新价值的

网友:
我一直使用ThinkPad T430S, 3代i5 CPU,win7系统。

我打算用到彻底报废。

网友G:
引用 网友F:
X1 Carbon 的散热口在右侧鼠标手,高负债的时候,夏天烤的很难受。
建议买出风口在屏幕后侧的本。 ...

我这台W541,出风口在左边,也是烤的难受。
我左手拿鼠标。🤣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这台W541,出风口在左边,也是烤的难受。
我左手拿鼠标。🤣

冬天不是很舒服么,正好烤手了

网友:
显卡太拉了~~~拯救者爽点

网友:
thinkbook还是差点意思,明显没有thinkpad的范。手上有一台P52、一台T14 gen3,还有今年的thinkbook 16+ 锐龙版,T14感觉最好,P52稍显笨重,thinkbook不够商务。

网友D:
引用 网友E:
thinkbook 2024 改了键盘键程,不错,还有那个隐藏USB挺好,和HP战99 比价格贵些,3K的屏幕,接口丰富 ...

确实,隐藏USB非常优雅。3K屏幕肉眼可见的显示效果提升,键盘手感提升也非常大。唯一的问题还是有点重。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确实,隐藏USB非常优雅。3K屏幕肉眼可见的显示效果提升,键盘手感提升也非常大。唯一的问题还是有点重。 ...

又要轻,又要性能好,不太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又要轻,又要性能好,不太可能

确实,要有取舍,合适就好。

网友I:
我刚升级x1c 2020款的4K屏幕,质感绝对一流的.....就是性能确实差太多,配合台式机12400+3060....刚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刚升级x1c 2020款的4K屏幕,质感绝对一流的.....就是性能确实差太多,配合台式机12400+3060....刚刚好。 ...

4K 屏不是很多应用程序字体都太小,使用不习惯呢
打算买个22,23款, 7000-8000 的预算,还特意想避开4K 屏,选1920*1080这种呢

网友J:
引用 楼主:
4K 屏不是很多应用程序字体都太小,使用不习惯呢
打算买个22,23款, 7000-8000 的预算,还特意想避开4K  ...

不会,系统设置200%缩放,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会,系统设置200%缩放,效果很好。

好像有的应用程序,WIN 里设置了也没用,他不跟着WIN 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4K 屏不是很多应用程序字体都太小,使用不习惯呢
打算买个22,23款, 7000-8000 的预算,还特意想避开4K  ...

4K是IPS屏幕,用200%放大...色彩绝对OK,而且是顶级配送....P3-100%,推荐!
低分屏感觉不是p3色域,而且磨砂屏吧?亮度也不够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好像有的应用程序,WIN 里设置了也没用,他不跟着WIN 变化

右键点击应用,打开属性菜单,在兼容性里面设置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右键点击应用,打开属性菜单,在兼容性里面设置一下就行。

那就买高分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