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力XQB40洗衣机E3故障,如何维修?(已经修好)

楼主(2024-06-19):
这是我工地使用的洗衣机,昨晚我将2对鞋子扔进去洗,刚才去工地,发现E3报警。

详细测试了,发现进水、洗衣、放水正常。甩干一开始,桶想转但还没有转,就报警E3.

上网查了。下面3个原因,1、2可以排除,那么,就是脱水平衡传感器要更换了?

威力洗衣机出现E3故障代码,表示脱水异常。解决方法包括:
1 检查衣物是否放好,重新抖散减少重量。
2 检查脱水口是否通畅,排除堵塞。
3 检查脱水平衡传感器是否损坏,如有需要更换。

脱水平衡传感器是怎样的?下面图片能看到吗?

另外,机器张贴的线路图上,没有看到脱水平衡传感器。是有其他的名称叫法?

楼主:
补充几张图片

楼主:
这里有个维修视频,是门开关线断了。

【洗衣机显示E3故障不脱水?修好很简单,自己就能解决-哔哩哔哩】 https://b23.tv/YjKBi8F

我的这台不属于这个故障。

因为出现E3故障后,我将洗衣机上盖打开,在合上,E3故障会消失,显示会正常的模式(时间倒数),然后尝试启动滚筒,再提示E3....

打开视频所示位置,发现几个部件:

白色圆形的大部件,原来是水位传感器开关:

楼主:
B站看了好几个E3维修视频,全部都是门开关塑料断掉或被老鼠咬断线。

跟我这台不一样啊。我这台测试证明门开关是好的。

楼主:
看了一个视频,说还有一个开关,叫碰撞开关。就是洗衣机大幅度抖动的时候,让洗衣机停止工作。

【全自动洗衣机显示E3好修吗?师傅教你一个小绝招,3分钟就搞定-哔哩哔哩】 https://b23.tv/405qmpQ

这台洗衣机的开门开关我拆到现在还没有看到,碰撞开关当然也没有看到。要继续拆。

楼主:
继续拆

滚筒周围没有找到碰撞检测开关。

楼主:
最神奇的是:

我上盖拿出来,上盖左右固定的地方,竟然没有检测开关。

那么问题来了:这洗衣机怎样知道关门的?

楼主:
虽然没有找到上盖开关,但已经判断这个开关是好的。

很可能是碰撞检测开关问题。但我得找到在哪里才能检测。

楼主:
这个脱水感应开关,是什么用途的?

会是它的原因?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脱水感应开关,是什么用途的?

会是它的原因?

哈哈,应该就是它了,这是碰桶检测开关,也叫平衡开关。

看来楼主位的资料真的没错。

楼主:
买了这家的: 号称原厂配件。9.5元+8元运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虽然没有找到上盖开关,但已经判断这个开关是好的。

很可能是碰撞检测开关问题。但我得找到在哪里才能检测 ...

现在的门开关都是磁检测了,盖子有个地方有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门开关都是磁检测了,盖子有个地方有磁铁。

盖子有个地方有磁铁,可以理解。

问题是:主机上应该有个传感器,检测这个磁铁。

这个传感器的位置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盖子有个地方有磁铁,可以理解。

问题是:主机上应该有个传感器,检测这个磁铁。

显示屏那里主板位置。

网友B:
是否滤网堵了,清理一下。

网友C:
我的松下滚筒洗衣机没有碰撞开关功能,结果桶撞破了,换桶600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滤网堵了,清理一下。

你说滚筒里面的滤网?

这个跟E3故障没有关系吧?

另外,这个滤网前几天才清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屏那里主板位置。

哈哈,果然!

盖子在螺丝刀这个位置有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松下滚筒洗衣机没有碰撞开关功能,结果桶撞破了,换桶600没了。

不可能吧,松下的设计这么拉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滚筒里面的滤网?

这个跟E3故障没有关系吧?

如果已经清理,再排查别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已经清理,再排查别的原因。

这个地方怎么会影响滚筒的转动?

网友D:
应该是门开关问题。  如果是磁性感应的,短接盖子是磁铁对应主板上的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门开关问题。  如果是磁性感应的,短接盖子是磁铁对应主板上的原件 ...

上面已经测试出,门开关没有问题。因为E3故障后,开盖,合盖,E3会消失,洗衣机会重新尝试启动滚筒,又会出现E3....

应该是滚筒平衡的电感开关故障了。11楼的部件。

楼主:
零件到货,换上去,功能恢复正常!修好!

楼主:
看来我以后可以在村里开一个维修部了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地方怎么会影响滚筒的转动?

堵了之后就检测不到水位,我之前碰到过,报错不转,清理后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堵了之后就检测不到水位,我之前碰到过,报错不转,清理后正常。

但我这台洗衣机排水、进水、洗衣全部正常的。

如果水位探测失败,进水、洗衣都不会正常。

楼主:
修好后使用了3天了,完全恢复正常,彻底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