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是什么显示器

楼主(2024-06-20):
如下图,没见过这种显示器,不像以前的方屏。
https://www.chiphell.com/thread-2507594-1-1.html

网友A:
LG正方屏?医疗设备上用的,就是正方形,有DIY的驱动板卖

网友:
找那种旋转90°,然后Windows设置个竖屏 不就行了

网友:
好像是5:4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G正方屏?医疗设备上用的,就是正方形,有DIY的驱动板卖

医疗的不是直接竖起来而已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医疗的不是直接竖起来而已吗?

这就是个竖起来用的屏。。

高端的屏都有旋转支架,可以任意摆放。

网友:
海鲜市场搜LG方屏,这个屏幕是可以双输入的,一个屏幕可以作为整体也可以分成上下两个独立的

网友B:
应该就是个5:4的屏,竖起来而已,不过现在这种屏很小众,正好我手里也有一台古早5:4屏,
当年据说是给设计师使用的,高色域,经过色彩校正来代替硕大笨重的索尼特丽珑显示器

网友:
楼主搜一下EIZO...专业级....

楼主:
谢谢各位,我以前有一台戴尔的20寸方屏,也是很好用,特别是画板的时候,现在都没有大方屏了

楼主:
按比例确实是

网友C:
空管那种真方屏,好像20万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管那种真方屏,好像20万左右?

这么离谱吗? 跟10W一支路灯有得一拼

楼主:
看来大家都想错了,我无意中找到了这款屏,这是LG的魔方屏 28MQ780(27.5寸, 16:18, 2560x2880),不是老古董。
https://www.lg.com/cn/monitors/lg-28mq780-b
https://www.chiphell.com/thread-2407310-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就是个5:4的屏,竖起来而已,不过现在这种屏很小众,正好我手里也有一台古早5:4屏,
当年据说是给设 ...

示波器用的怎么样?

网友:
和我用的同款鼠标MX Master3 颜色也相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大家都想错了,我无意中找到了这款屏,这是LG的魔方屏 28MQ780(27.5寸, 16:18, 2560x2880),不是老古 ...

你这哪里是方屏嘛,参数都写着呢,比例也不对,点阵也不对。。。
所以我前面说了方平是啥价格,😄

网友:
示波器用的不错,触屏与旋钮操作反应迅速,方便,性能也符合要求,总体来说满意。
突出的优点就是体积小,占地小,可以PD充电宝供电,适合拿着到处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