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老婆买个电动单车,求推荐

楼主(2024-06-20):
要求是国标车,能上牌。

大品牌吧。雅迪、台铃、小刀这类烂大街的不要。本田、小牛、九号等稍微高端一点的品牌,毕竟是给老婆的,品牌不能太寒酸 😁😁

电池当然容量越大越好(需要合格证上的容量,而不是后期加的),反正我们不会停在室内。

网友:
宝马CE-04电动摩托,很酷炫很拉风,就是超标了上不了牌

网友A:
老广不买五本怎么行,cub 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广不买五本怎么行,cub e

cub e 的电池容量怎么只有20ah ?  比ube还缩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cub e 的电池容量怎么只有20ah ?  比ube还缩水了?

为了控制成品单价吧,就上不了更大的电池。

新国标限速就限速了,还滴滴滴的叫,烦的要命,所以没有解药的车还是别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控制成品单价吧,就上不了更大的电池。

新国标限速就限速了,还滴滴滴的叫,烦的要命,所以没有解药 ...

肯定买能解锁速度的车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肯定买能解锁速度的车型。

我一直以为那个滴滴的声音,是当喇叭提醒别人用的

直到小孩的同学家长告诉我,可以花钱让人家解锁。

不过现在习惯了,而且深圳没有专门的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两边还停满电动车,超过25我怕自己刹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以为那个滴滴的声音,是当喇叭提醒别人用的

直到小孩的同学家长告诉我,可以花钱让人家 ...

如果觉得25已经够快,的确不需要解锁。

我目前的五羊本田最快可以开到40。

网友C:
关键要好看的,艾玛不错。带去实体店看下,喜欢哪款买哪款。

网友:
我才买了辆二手的小牛U1顶配版。

网友D:
据说立马H5远航版,续航500km,我抖音刷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据说立马H5远航版,续航500km,我抖音刷到的。。。

我不需要这么长的续航。有50km已经足够。

这么大的续航,万一着火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要好看的,艾玛不错。带去实体店看下,喜欢哪款买哪款。

艾玛的品牌不好啊。

还是五羊本田这类高端品牌的质量信得过。

网友E:
如果城里可以骑蓝牌电摩的话,建议搞辆蓝牌电摩,非机动车电动车电池容量都很低。。。。。。。0572城里就可以骑蓝牌电摩,小牛电摩爽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城里可以骑蓝牌电摩的话,建议搞辆蓝牌电摩,非机动车电动车电池容量都很低。。。。。。。0572城里就可 ...

东莞不行。只能电动单车。

网友F:
不知道绿源什么档次,我家那位挑了很久买了这个,粉色还挺好看

网友:
九号或小牛吧。

网友:
去年双12搞了个九号f9m短途接娃,铅酸电池的,除了陡坡动力差,其他还行。

网友:
九号电动车,可以在实体店看完后,在京东上面买,店里自提,6K左右的车,锂电和铅酸都有,续航100KM左右,时速可以到50,都是可以在店里上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绿源什么档次,我家那位挑了很久买了这个,粉色还挺好看

肯定很低端。因为我们村口也有绿源专卖店。

如果高档不会开到我们村口。

我们村口也有小牛。

我们村口没有五羊本田和九号。

网友:
这肯定让老婆自己选呀,自己喜欢就行了,外形区别而已

网友G:
电动车还是买旧标准的车开着爽---加速快动力大。
  我家一辆2016年的电动车,轻松开到45时速,后座载人加速也很猛。 出地库的坡也是速度是微微降低而已。    另一辆2021年买的就不行,出地库要踩脚踏助力才能上去,油门到底要6秒种左右才能加速到25时速。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动车还是买旧标准的车开着爽---加速快动力大。
  我家一辆2016年的电动车,轻松开到45时速,后座载人加速 ...

电机功率只能400w否则上不了牌。

网友H:
现在国标电动车电机功率是虚标的,反向虚标,实际大的 很。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国标电动车电机功率是虚标的,反向虚标,实际大的 很。

大品牌不敢虚标的。

也不敢方向虚标。

我的五羊本田ube,动力很猛,加速很快。电机是标准的400w。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品牌不敢虚标的。

也不敢方向虚标。

反正小牛和雅迪虚标的一塌糊涂。

网友I:
引用 楼主:
如果觉得25已经够快,的确不需要解锁。

我目前的五羊本田最快可以开到40。 ...

给老婆用25速度够了。下雨天25速度刹车都打滑。
我已经完全摒弃解锁的念头,平时溜娃都是10的速度。一路n多话聊。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给老婆用25速度够了。下雨天25速度刹车都打滑。
我已经完全摒弃解锁的念头,平时溜娃都是10的速度。一路n ...

不解锁,超过15公里哔哔声音,听起来不烦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解锁,超过15公里哔哔声音,听起来不烦人?

不烦人。
我买的本田 ube 青春版,嘀嘀声已经低于环境噪音。相信是厂家听从发聩把音量改小了。
本田有2024款 ube,主打好看。无脑买给女人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动车还是买旧标准的车开着爽---加速快动力大。
  我家一辆2016年的电动车,轻松开到45时速,后座载人加速 ...

国标出来了

网友:
推荐九号,F90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很低端。因为我们村口也有绿源专卖店。

如果高档不会开到我们村口。

绿源还行吧,能做到上市

网友:
九号可以

楼主:
9号有几个系列?

网友:
推荐9号系列的,锂电或铅酸都可以的,我的C30最基础的版本,限速25KM...已经块5000KM了.......!
基本2天一冲....就是电池小,车子整体不错。

网友:
买9号吧,锂电池的,续航还可以,手机蓝牙,密码都可以开启,不用带钥匙,有定位,去哪了都可以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