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如何实现不带剩磁的电磁线圈?

楼主(2024-06-20):
现在我这边有这样一个需求,需要一个电磁线圈产生脉冲磁场,MOS管控制电磁线圈的通断,驱动频率大概10Hz,需要MOS管导通时产生磁场,mos管闭合时磁场消失。
1 如果只使用单纯的线圈,应该能实现此需求,就是产生的磁场可能会比较小。
2 如果在电磁线圈的中间增加一个芯,如果用铁芯的话,应该效果不行,因为铁芯会被磁化,这样MOS管关断后会因为铁芯的磁滞现象,磁场不能快速消失。
   是不是换成铁氧体或者硅钢材料的芯能达到要求,10Hz的频率控制电磁线圈导通与关闭,那么磁场消失的时间不能大于50ms,这样才能在电磁线圈断电的过程中磁场消失到接近于0.
   求问这种材料芯应该是什么材料,能实现以上需求?

网友:
我感觉空心线圈->铁氧体->纯铁。

空间限制不严还是线圈吧,多绕就行了。

空间有限先试试铁氧体,拆个充电头/适配器用里面的变压器试试

楼主:
求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选择矫顽力低的纯铁,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矫顽力低的纯铁,就完事了。

矫顽力低的纯铁,有型号推荐吗 ?

网友:
引用 楼主:
矫顽力低的纯铁,有型号推荐吗 ?

就是继电器里面的那种铁芯

网友:
什么应用场景?

网友:
准确点,就是剩磁要小的材料。图中Mr。 楼上有说是矫顽力小,矫顽力Hcm,不太准确。矫顽力的意思是加反向多少磁场可以让材料的磁场回到0的意思。
当然,一般剩磁大矫顽力也大。

AI:
铁硅合金(硅钢片):这种材料具有较高的电阻率和较低的涡流损耗,广泛应用于电机、变压器等电器设备的铁芯制造。
坡莫合金:铁镍合金,具有很高的磁导率,适用于精密仪表、记录磁头等或要求体积小的场合。
铁氧体:包括锰锌铁氧体和镍锌铁氧体,其电阻率高,高频损耗小,主要用于高频或较高频率范围内,功率不太大的磁性元件。
非晶态软磁合金:也称为金属玻璃,具有高磁导率和电阻率,矫顽力小,对应力不敏感,不存在由晶体结构引起的磁晶各向异性,适用于高频应用。
超微晶软磁合金:由小于50纳米左右的结晶相和非晶态的晶界相组成,具有比晶态和非晶态合金更好的综合性能,包括高磁导率、低矫顽力、铁损耗小,且饱和磁感应强度高、稳定性好。

网友B:
当然,按楼主要求,也需要材料的磁导率高,这样子同等通电线圈情况下产生的磁感应强度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按楼主要求,也需要材料的磁导率高,这样子同等通电线圈情况下产生的磁感应强度才高。 ...

那坡莫合金是不是最佳选择 ?

网友:
要求剩磁非常小的话, 可以加个线性霍尔器件, 驱动关断后再加个反向的驱动电流让线圈反向磁化, 加运放或者MCU控制这个驱动电流使得霍尔的输出为0.
反向驱动电流不好加的话, 也可以加个单独的线圈用来退磁.

网友:
关键是 体积和需要需要产生磁场的大小。要没有剩磁空心线圈是最理想的。绕过产生100mT的空心线圈的,也不是很大。

网友C:
铁氧体貌似比较合适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氧体貌似比较合适还便宜

好的,我做实验都测试以下,感谢以上各位的建议

网友D:
不用研究铁氧体。用“电”的方式解决。。网上有卖驱动器,有退磁功能。时间可以毫秒级的,也可以自己研究下。

之前有个项目要求快速退磁,就用的这种控制器。。

某宝搜“KC-5型低压电磁铁控制器12V24V36V电磁铁退磁器电磁吸盘退磁器”

网友:
工程应用纯铁最合适,你看市面上电磁阀就知道了,矫顽力可以通过其它方式去掉。

网友:
去拆示波器的电流探头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研究铁氧体。用“电”的方式解决。。网上有卖驱动器,有退磁功能。时间可以毫秒级的,也可以自己研究下 ...

功能强大,充磁退磁一体机。
冷门产品,利润率看起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