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基于西门子PID程序的C程序代码的硬件配置问题

楼主(2024-06-21):
基于西门子PID程序的C程序代码论坛有几个帖子;参与讨论的人很多;  针对硬件方面的-配置不多;
坛友的原贴;链接:基于西门子PID程序的C程序代码的硬件

如果按照这个代码进行;硬件上面如:  pt100精度选择    运放型号   mcu的ad多少位   等等  才能到达目标温度控制在正负0.5度要求

网友A:
参与的人多,吃透的人少吧。至少我就是瞎用,整定都没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与的人多,吃透的人少吧。至少我就是瞎用,整定都没玩。

硬件上面配置说一下
运放258+pt100(1%)  +  stm32fx自带adc  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件上面配置说一下
运放258+pt100(1%)  +  stm32fx自带adc  可以吗

如果要求0.5,那我认为分辨率至少0.1℃吧,如果量程是300℃,二进制范围就是3000   。STM32的ADC时候12位,也就是4095,运放需要调的很好才可以让ADC的区间和量程匹配。

量很大吗?为啥用这个方案呢。还不如小单片机挂一个国产称重ADC,运放可能都可以省掉,有帖子的 。

网友B:
你要说清楚你的测量范围,然后按ADC的分辨率去推算你的大概的理论测量分辨率。我自己的经验,精度和稳定性不只是软硬件的问题,能实现的精度跟需求和加热模型有很大关系,加热对象特性、加热功率、响应速度、传感器位置等参数都会影响稳定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求0.5,那我认为分辨率至少0.1℃吧,如果量程是300℃,二进制范围就是3000   。STM32的ADC时候12位 ...

搭建一个内部试验测试平台   因能够在自己做的人机界面上面pid控制参数和实时温度
现成的温度产品用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说清楚你的测量范围,然后按ADC的分辨率去推算你的大概的理论测量分辨率。我自己的经验,精度和稳定性 ...

300°  最高温度
........加热对象特性、加热功率、响应速度、传感器位置等参数都会影响稳定的精度......
是滴

内部试验一个测试平台  不做温度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