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BL FLIP6 蓝牙音箱,最大音量下,竟然不能插电连续使用!

楼主(2024-06-21):
我有3台。

家里床头一台、工地一台,果园一台。

家里那台因为每次使用时间不长,偶尔发现用着用着没电了,就拿去充电。

而果园和工地,我是接上Type-C充电线,上班的时候就开始播放到下班。

问题发生了!

1。插着充电线,电量也会越用越少。2-3小时后就会缺电自动关机。

2。没电的时候,插上Type-C充电,再开机,几秒后有因为没电关机。

也就是说,这个音箱的供电,仅仅只能充电使用,根本无法维持它正常的播放。

既然使用了Type-C,干嘛不使用快速充电,让充电功率更大?!

楼主:
我现在的解决方法,只能是:使用两台。一台播放,一台充电做后备。

万一一台没电,另外一台再顶上去。

明明一台就可以的使用场合,逼得我使用2台。

网友A:
正常,设计人员不用自己设计的产品,产品经理拍脑袋决策。

网友:
有好多这种脑 残设计的产品,盯盯拍E3也是这样。

用差不多一年多后电池就没电了,时间复位视频名称就乱了,我自己加了个充电小板进去。

网友B:
sony pha-2,即便是插电,也是使用内部电池供电。难道是怕外接电源影响音质?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ny pha-2,即便是插电,也是使用内部电池供电。难道是怕外接电源影响音质? ...

这种蓝牙音箱对音质本来要求就不高,还在乎影响音质?

网友:
引用 网友B:
sony pha-2,即便是插电,也是使用内部电池供电。难道是怕外接电源影响音质? ...

使用时不充电,只有关机后才能充电。

网友C:
蓝牙音箱播放时候按500ma电流算;
蓝牙芯片通常内置充电管理,最大300ma。边充边用肯定电量越来越少。

网友:
充电器会影响音质,应该是故意这样,好多用电器有这样的互斥功能的,例如 飞利浦的充电型电动须刨就是这样,你插上电压根就不给你用,要是真漏电了,那不得去他公司门前拉横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牙音箱播放时候按500ma电流算;
蓝牙芯片通常内置充电管理,最大300ma。边充边用肯定电量越来越少。

JBL这款音箱零售价上千元,就不能重新设计充电线路?!

网友:
硬件的锅,小容量电池,然后充电电流小于最大工作电流。
一些是充电不限制使用,一些是充电就软件置于关机状态。

网友D:
引用 楼主:
JBL这款音箱零售价上千元,就不能重新设计充电线路?!

JBL三个字起码占了一半价钱,剩下的没钱搞快充了……

网友E:
TYPE-C被人玩坏了,很多TYPE-C线只有电源正负两芯线,无法走快充协议的

网友:
现在好多产品都是这样的设计,用的时候只能用电池,充电的时候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JBL三个字起码占了一半价钱,剩下的没钱搞快充了……

京东自营售价999元。

我是在搞活动的时候买的,599元。

这货得音质和音量我都比较满意。蓝牙连接也很稳定(除了2台组成立体声的功能重大缺陷)。

没想到不能连续工作!

不知道好不好拆,将电池的线引出来,外接一个大电池包。

网友:
引用 网友E:
TYPE-C被人玩坏了,很多TYPE-C线只有电源正负两芯线,无法走快充协议的

只要线不是太烂,也能走两安以上。

网友F:
所以买个带显示电流的充电宝  看看这些设备的德行
按理说不应该啊!
不要用C-C的线,用A-C的线,最好带线损补偿的,或者充电宝,5V3A规格。可能cc线协议不被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所以买个带显示电流的充电宝  看看这些设备的德行
按理说不应该啊!
不要用C-C的线,用A-C的线,最好带线 ...

AC的线也试过。我果园无论cc或ac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所以买个带显示电流的充电宝  看看这些设备的德行
按理说不应该啊!
不要用C-C的线,用A-C的线,最好带线 ...

这数据肯定有问题。

5V 3A 2.5小时,37.5wh 了。

它的电池只有17.5wh  。

我回去监测一下充电电流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AC的线也试过。我果园无论cc或ac都一样。

单独充电和技术规格 - 5V3A相差大吗?
以前很多设备对于边用边放电支持不好,包括很多手机。
很多早期设备甚至在充电的时候不能使用。

老外的设备有些东西进步是很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数据肯定有问题。

5V 3A 2.5小时,37.5wh 了。

没太大问题,因为充电要经历CC(恒定电流,或者称为快充阶段)和CV(恒定电压)阶段。
类似手机,不能一直按照额定值充电。

我很早以前的手机就是边用边充电很慢,这几年的手机改进很多了。
这里面有一些出于设计的问题。

网友G:
我有2台FLip6,充电功率都是显示11W, 有一台以前是长期插电播放的,没遇到莫兄所说的问题,莫兄可以试试换条TypeC线或充电器试试。

网友G:
以前放办公室的FLip6 拿给儿子听英语,现在用 Partybox Club 120,直接220V供电,有时朋友过来可以轰一下楼,唱下歌。莫兄在农场可以考虑一下这款,非常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2台FLip6,充电功率都是显示11W, 有一台以前是长期插电播放的,没遇到莫兄所说的问题,莫兄可以试试换 ...

已经换过无数的AC和CC线了。

你详细测试一下吧,一直开着(最大音量)。就会没电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前放办公室的FLip6 拿给儿子听英语,现在用 Partybox Club 120,直接220V供电,有时朋友过来可以轰一下楼 ...

果园220V供电不合算。正浩逆变器的损耗太大。开着220V没有负债,一晚都掉几百wh。

我现在果园基本都是使用12V供电,包括风扇。

网友:
我买了一个,蓝牙总断,找了售后也含含糊糊的推诿,体验感不好

网友H:
JBL这种设计还是第一次听说,感觉有点奇葩。我有个SONY的SRS-XB12,如果听到提示电量不足了,可以插上电源线继续播放,并且会一边播放一边充电,最后会充满,充电线也只是microUSB的,应该不会是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H:
JBL这种设计还是第一次听说,感觉有点奇葩。我有个SONY的SRS-XB12,如果听到提示电量不足了,可以插上电源 ...

大家要我对JBL FLIP6 做什么测试?

谁向JBL官方咨询一下,是否有这个缺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解决方法,只能是:使用两台。一台播放,一台充电做后备。

万一一台没电,另外一台再顶上去。

降本,用的Charger没带NVDC功能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已经换过无数的AC和CC线了。

你详细测试一下吧,一直开着(最大音量)。就会没电关机。 ...

那有可能,最大音量一直响的话,高低音加起来有个二三十瓦,就算按平均下来,功耗也超过充电功率11W。我之前放办公室一般只开40%~60%音量,开最大的话一来太吵,二来低音跟不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果园220V供电不合算。正浩逆变器的损耗太大。开着220V没有负债,一晚都掉几百wh。

我现在果园基本都是使 ...

户外Flip6稍显不足,毕竟体积太小了。可以考虑一下Partybox系列,自带电池,也可以插220V,还可以连接麦克风随时随地唱下K。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蓝牙音箱对音质本来要求就不高,还在乎影响音质?

可能更渣啊,过不了出厂检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户外Flip6稍显不足,毕竟体积太小了。可以考虑一下Partybox系列,自带电池,也可以插220V,还可以连接麦 ...

够了。GO 3都够大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有可能,最大音量一直响的话,高低音加起来有个二三十瓦,就算按平均下来,功耗也超过充电功率11W。我 ...

你开40%音量,可能充电速度大于消耗的速度,所以不会缺电关机。

我总是最大音量播放(果园方圆1公里都是农田 )

网友:
典型的没有电源路径管理的问题,如果没有物理开关,极端状况下会出现电池耗光电以后无法再次充电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设计人员不用自己设计的产品,产品经理拍脑袋决策。

确实,见怪不怪了

苹果的鼠标,充电口在肚子下面,充电时是不能用的,这种产品居然上市销售,关键还有人买

网友: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买了2台维克事的锂电起子,新的都充不满电.....最后一格一直显示充电中,看了拆机视频才发现是国产电池管理芯片,就这个毛病.....!
所以我的设备用了合泰的充电+保护芯片,可能就是国产的问题了!
还有我用ADI的24bit根本不校准,拿来就用......就是贵而已,省事省心了.....

网友I:
输出功率低音20W+高音10W=30W,充电功率5V*3A=15W。由此可知,边充边放将导致电池一直在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I:
输出功率低音20W+高音10W=30W,充电功率5V*3A=15W。由此可知,边充边放将导致电池一直在放电。 ...

充电功率我可以测量出来。

喇叭的输出功率(蓝牙音箱的功耗)怎样知道?  参数上标出的数据不一定准确的,可能夸大。

网友J:
看到别人拆解,电路板做的还是很有料的。功放功率确实不是一般的大,特别是高音最大功率连续使用高音喇叭会突然就炸裂了,这还不是个例!

【JBL 万花筒6 完全拆解-哔哩哔哩】 https://b23.tv/kDCNpuV

【一不小心,把JBL Flip6高音烧了-哔哩哔哩】 https://b23.tv/ur6KFNP

【FLIP6高音说烧就烧?-哔哩哔哩】 https://b23.tv/teL4NJn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有可能,最大音量一直响的话,高低音加起来有个二三十瓦,就算按平均下来,功耗也超过充电功率11W。我 ...

通过拆机电池输出有4根很粗的线就说明电池是两串锂离子电池串联,主板工作电压8.4v。

最大音量连续工作烧高音喇叭也能间接说明这个音箱为了效果好所以功放功率做的很大。

空间太小,散热受限。功放发热又大,充电又要升压所以充电功率做不大也是非常很正常。

两节185650电池串联,容量8.4v 2500mah,0.5c充电速率,功率就是5v*2.5a=13w。如果这个时候还在大功率播放按照10w算就之前需要输入23w功率。

结论:
受制于主板小散热不良,只要在使用时候能充电,小音量工作能充满就是正常的。

长时间连续最大音量工作会突然烧高音喇叭,显然设计为了获得大功率高音也把喇叭用到极限了。(真设计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到别人拆解,电路板做的还是很有料的。功放功率确实不是一般的大,特别是高音最大功率连续使用高音喇叭会 ...

我一直最大音量,估计网络播放的音质一般,高音不至于弄坏喇叭。

网友:
就是为了省那几毛钱,充电芯片没有路径管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充电功率我可以测量出来。

喇叭的输出功率(蓝牙音箱的功耗)怎样知道?  参数上标出的数据不一定准确的 ...

这种音箱真没有必要夸大,要低音效果好,就是要大功率。低音喇叭20W,功放只会比20W要大,高音也是。现在10W与30w的功放IC价差真不大。真要测音箱功耗,简单的测电池输出电流就可以计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音箱真没有必要夸大,要低音效果好,就是要大功率。低音喇叭20W,功放只会比20W要大,高音也是。现在 ...

电池输出电流怎么测量?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电池输出电流怎么测量?

如果我自己测,会在电池正端串入10毫欧姆电阻然后用示波器或万用表测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我自己测,会在电池正端串入10毫欧姆电阻然后用示波器或万用表测压降。 ...

不打开外壳,你能这样做?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打开外壳,你能这样做?

不能。无法做到。只能从喇叭功率推测整机的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能。无法做到。只能从喇叭功率推测整机的功耗。

厂家参数不可信的。需要实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