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实现图像Scaler是否一定要挂DDR呢?

楼主(2024-06-21):
类似显示器芯片,其实就是把输入的图像转换成固定的屏幕分辨率图像输出到液晶屏上

用FPGA实现这种Scaler是一定要挂DDR把整张图像缓存下来,再缩放,还是可以不挂DDR,仅用行缓存就能实现缩放呢?

网友:
看输入图像是什么格式或者数据吧
如果需要解码才能得到可以运算的数据,就要整张存下来。
如果传过来的图像是原始像素数据,而且按顺序,那么可以直接一边接收一边处理运算吧

网友:
必须完整帧

网友:
如果后端需要精准时序,那么就要评估方案了。我们有个案子是最后把芯片所有sram全部用光光,做了个几十行的大缓存,然后retiming。

网友A:
缩小  可以不需要, 曾经实现过  ,比方说你图像缩小 3/5, 那现在这个点换算一下对应原先图像哪四个点之间,然后再计算这这个点距离这4个点中每个点的距离, 然后自己整一个算法计算当前点的颜色即可。 整个过程流水线进 流水线出,  不需要缓存整帧 ,  前后需要帧高度同步。
   有点点复杂
(如果是 缩小一半 直接隔点隔行采集就可以 更简单)

感觉理论上放大也是可以的,  因为我自己没做过放大,所以不能打保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缩小  可以不需要, 曾经实现过  ,比方说你图像缩小 3/5, 那现在这个点换算一下对应原先图像哪四个点之间 ...

应该也不需要
RK628D这IC的scaler就是这么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也不需要
RK628D这IC的scaler就是这么实现的

专用芯片实现方式 理论上应该也大差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