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太阳能追踪器(大家探讨一下,楼两块太阳板背靠背的可行性?)

楼主(2024-06-21):
我使用的是正浩160w太阳板。

放在果园的小房子顶上。

因为太阳一年四季的位置轨迹不同,我要定期的调整位置,有些麻烦 。

求推荐太阳能追踪器:

1。最好本身是使用12v, 并且可以设定工作时间(晚上就不必追踪,免得浪费电力。我果园的正浩户外电源,输出12v比较合算,如果要使用220V会有很大逆变器损耗)

2。不需要跟我的正浩太阳板联动。所以,它应该有一小块太阳板,用来判断阳光是否追踪成功。

楼主:
淘宝上有这类产品:

网友:
就是光伏支架,国产的就好了。市场占有率国内最高的是中信博
固定位置可能比较好吧。
楼主这款我也搜到了,小型的估计就是这样实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有这类产品:

这个是云台改的吧~很多年前我买过一个这样的云台改过,小并网逆变器是自己做的,太阳追踪控制器也是自己做的
后来屋顶不好安装又被台风吓住了怕飞到小区下面砸到人就没有安装

网友:
以阿莫的审美和对可靠性的要求,直接上谐波赤道仪,高精度,高可靠,颜值还漂亮。

网友A:
整两个太阳能并联,分别朝着两个不同方向,不需要任何活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两个太阳能并联,分别朝着两个不同方向,不需要任何活动件

你这个方法可能很有使用价值。

上面的平台最便宜都要980元,回来还要想办法固定。

我的160w正浩太阳板只买了1050元。

不如再买一块还更省钱。(注:现在只需要899元)

谁能论证一下? 将两块背靠背,并联,随便一个位置,就能发出160w太阳板的最大电力(受限于阳光强度)。

如果真的可以,我真的会多买一个太阳能板 😁😁

楼主:
正浩供应商说,两块串联和并联都可以。

但需要我的德2才支持2块。睿2 pro 不支持两块太阳板。

不知道并联好,还是串连好?

楼主:
正浩德2: 配备的XT60接口外接太阳能充电时支持11-60V电压输入,最大输入功率500W

的确同时支持2块太阳能板串连或并联。

网友B:
500w  隆基的9毛一w。运费200。不需要追踪。随便放都可以。除了下雨。功率在5%以下。只要不下雨。阴天也有20%。光亮的阴天也有30%。有太阳的话,40%以上。整天都是太阳可以70%以上。电压不匹配的话,买一个电压转换模块就可以了。板子够大随便怎么降额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w  隆基的9毛一w。运费200。不需要追踪。随便放都可以。除了下雨。功率在5%以下。只要不下雨。阴天也有2 ...

哪里买?我看看。

网友:
鱼上有,甚至节省成本的话。买杂牌的。更便宜。多问几个卖家。一半的卖家两片他们不愿意发。甚至你可以买二手的。只要没碎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
隆基 himo 6  9毛一瓦。这是最好的板

网友:
不要串联要并联;串联的时候,光照弱的那块内阻会大,会把整个系统性能拖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