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ED最大功率和继电器触点最大电流的对应关系

楼主(2024-06-23):
我一直认为如果继电器触点的最大电流是10A,控制个LED 灯(220V输入)应该可以最大到个5A吧,不应该是1100W.怎么我在网上看的WIFI开关16A 最大负载才300W。

楼主:
看上面的图片 2路的 150W对应的是5A  ,3路对应的是 150W  3.3A ,1路的 300W  16A ,这是按什么计算的

网友:
led灯驱动很多做的太差,电容瞬间电流太大了

网友A:
搭车问一下,wifi开关做的好的品牌有哪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搭车问一下,wifi开关做的好的品牌有哪些

目前在用这款带计量的wifi 插座,以前30-33单价买了三个,现在38。经典的esp8266加涂鸦平台方案。wifi只支持2.4g距离一般,只要信号好使用起来很稳定丝滑。esp8266 wifi真的又慢又弱鸡兼容也不咋的。

网友B:
这个是led驱动器专用wifi开关,所以根据led驱动器有大电容的冲击的特性,列举了led灯最大负载。

类似的案例有电动机负载启动电流就是运行电流的5-10倍所以也需要5-10倍的触点冗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led驱动器专用wifi开关,所以根据led驱动器有大电容的冲击的特性,列举了led灯最大负载。

类似的案 ...

带继电器几组输出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继电器几组输出有吗

只有4位排插款式

网友:
谢谢,去店铺看了,都是插座类型产品
产品上面使用,带继电器应用场景就很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led驱动器专用wifi开关,所以根据led驱动器有大电容的冲击的特性,列举了led灯最大负载。

类似的案 ...

谢谢,想不到LED需要这么大的启动电流,看家用的种控制器,没看到有啥大的电容。

网友:
功率因素

网友:
买交流接触器吧

网友:
LED灯工作电流不大,启动瞬间电流大,大功率的可能会加软起电路
几十W的LED灯启动瞬间电流十几A很正常,低功率因数的更差,就整流器+电容,启动电流你自己算一下
响应快的继电器,你控制好过零启动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