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容声172升二门风冷冰箱的制冷能力表示怀疑(32楼实测,制冷效果惊人的好)

楼主(2024-06-23):
我比较喜欢容声这个品牌。我工地有台冰箱,容声的,估计已经超过20年。目前仍然正常工作,一点不比新机差。

所以这次也是京东自营买的容声。

我特地买了风冷,虽然贵200元,但不需要除霜,使用体验好很多。

先买了一台样品,今天中午到货。我安装好,通电,在冷藏室(放蔬菜水果的地方)放了一个温度计。

通电1小时了,才发现冷藏是的温度从31度降到28度。

这制冷能力正常吗?我相当的怀疑啊!

有经验的坛友能否告诉我:

1。冷藏室(里面是空的)从30度降到4度,需要多长时间

2。冰冻室(里面是空的)从30度降到零下20度需要多长时间?

容声(Ronshen)172升两门双门家用小冰箱风冷无霜节能低噪独立调温 BCD-172WD11D
(冷藏和冷冻室可以单独调温。)

网友A:
好像是看冷冻能力这个参数,可以比较一下其它品牌差不多规格的的冰箱。
我刚买了一个自家用的,容声517升,冷冻能力是6公斤,相比差不多规格的,这个参数也不出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看冷冻能力这个参数,可以比较一下其它品牌差不多规格的的冰箱。
我刚买了一个自家用的,容声517升, ...

6kg/12小时?

我这个才1.2kg / 12小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6kg/12小时?

我这个才1.2kg / 12小时

对,你这个是1.5KG,但你这个才172升,我的517升,不能直接比。五百多升的有冷冻能力12KG的,价格高不少。

网友B:
是不是有个旋钮?拧到最大试试。看起来功率调到最小了。

还有,冰箱搬运之后使用需要放2个钟头左右,要不然润滑油什么的不在底壳,干烧电机容易出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有个旋钮?拧到最大试试。看起来功率调到最小了。

还有,冰箱搬运之后使用需要放2个钟头左右,要不 ...

已拧到80%大的位置。

楼主:
容声(Ronshen)172升 风冷BCD-172WD11D 1.2g
kg/12小时 (我买的这款)

美的(Midea)185升 电冰箱风冷无霜BCD-185WM(E)  1.5kg/12h

美的(Midea)冰箱186升两门电冰箱 风冷无霜  BCD-186WMA   1.5kg/12h

海尔(Haier)190升风冷 BCD-190WLHC2Z0L9  2.0kg/12h

Leader 海尔智家出品169升风冷无霜BCD-169WLDPD 1.5kg/12h

楼主:
引用 楼主:
容声(Ronshen)172升 风冷BCD-172WD11D 1.2g
kg/12小时 (我买的这款)

靠,发现我买的是最小制冷能力的。

是否可以这样安慰自己:制冷能力小,比较省电?!

楼主:
引用 楼主:
容声(Ronshen)172升 风冷BCD-172WD11D 1.2g
kg/12小时 (我买的这款)

看来海尔190升达到了2.0kg/12h, 是我目前找到最强的。

网友:
我家松下的普通款,冷冻-20~,冷藏没试过...已经12年了,空间极大!

楼主:
今晚回去相信测试一下楼主位的容声。不爽的话,明天退货。

现在才发现是京东自营,厂家送货。到时不知道是否上门收货。

冰箱很多粘性胶纸都给我撕下来了。要重新贴回去 😁😁,重新打包还是有难度的。

如果冷藏它能制冷到2°,就不退货。如果只能5度以上,就退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靠,发现我买的是最小制冷能力的。

是否可以这样安慰自己:制冷能力小,比较省电?! ...

是的,压缩机小,省电.你那个压缩机功率估计在80瓦以内

楼主:
我以前买过一台康佳,放在我某出租房内。

这台冰箱制冷就非常差,冷藏室基本都在8度以上,甚至经常发现几天后仍然是15度。(外面3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压缩机小,省电.你那个压缩机功率估计在80瓦以内

没放东西的时候测试,能到2度,留下它。否则退货!

楼主:
大家猜一下这冰箱冷藏能否做到2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家猜一下这冰箱冷藏能否做到2度?

盲猜能,就是制冷时间长,冰箱制冷效果都不佳,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只不过大家都是扔里面就不管了,没发现而已

楼主:
冰箱开了36小时,刚才回家,看到冷藏温度是3.7度。

看来应该能制冷到2度。因为我调整制冷强度估计只有70%左右。

不过制冷的确很慢。我刚才打开门检测了大概30秒。放入另外一个温度计。

1小时后再检查,冷藏室温度是8度左右。

应该跟没有放东西有关。刚才开门30秒,估计里面的空气大部分给换掉了。

楼主:
刚才去拍摄冷藏室温度。一个温度计显示1.3度,一个显示0.1度。

看来不需要退货。我正缺少一个存放药品和药材/昂贵食材的冰箱。这个容声可以排上用场。

但看来我得重新购买温度计了。

楼主:
刚才京东送来2个温度计。

发现机械的29度,电子的32度。

应该电子的准确。

可能京东上车有冷气?

先不不纠缠这个问题,放到冰箱冷藏室:

网友E:
家里还有一台美菱1992年左右生产的冰箱。上冷冻下冷藏的。几乎是不断电用了30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家里还有一台美菱1992年左右生产的冰箱。上冷冻下冷藏的。几乎是不断电用了30年了。 ...

我这台风冷的。

风冷的都是上面冷藏下面冷冻。

网友F:
容声的质量应该还可以,价格也不贵。我家的之前买了个656L的双开门,三年多了,一直比较稳定。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盲猜能,就是制冷时间长,冰箱制冷效果都不佳,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只不过大家都是扔里面就不管了,没发 ...

以前我也是不看制冷量的, 直到有一次去海边买回大量海鲜,放了半天没结冻。 一看冰箱功率才300瓦而已。从那时起家里冰箱里放几瓶水冻结着,这样一放其他食物能迅速降温,食物更新鲜。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容声的质量应该还可以,价格也不贵。我家的之前买了个656L的双开门,三年多了,一直比较稳定。 ...

我家有一台30年左右的容声冰箱, 除了外壳发黄,款式老旧,没其他问题, 还在我奶奶家服役着。        相反我叔家前几年在拼多多买的美的冰箱5年管路就漏了,应该是铝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前我也是不看制冷量的, 直到有一次去海边买回大量海鲜,放了半天没结冻。 一看冰箱功率才300瓦而已。 ...

我上面说东莞出租房有台康佳风冷,只能做到8度甚至15度。我想查制冷量,发现当时没有这个参数。

这个参数应该是最近几年才强制的。

我买过另外一台TCL 180升左右的风冷,制冷非常好。查了是1.5kg/12h.

楼主:
虽然只有1.2kg/12h, 这台容声冷藏室可以做到接近0度。

看来制冷效果非常好。

网友H:
引用 楼主:
刚才京东送来2个温度计。

发现机械的29度,电子的32度。

建议买一个过检水银温度计-30到+100,校验其他温度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建议买一个过检水银温度计-30到+100,校验其他温度计

我也有这种打算。

求购买链接。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也有这种打算。

求购买链接。

京东自营里有,搜:水银工业温度计 自营

楼主:
引用 网友H:
京东自营里有,搜:水银工业温度计 自营

我记起来我东莞市区的房子有一支。当时就是买来校对温度计的。但温度范围我不记得了。

网友:
我家的海尔470L容量,冷冻能力6.5KG/12h。主观感觉冷冻能力很强了,每天冰箱开开关关,没感觉有不够冷的感觉,保鲜能力也很强。

楼主:
实测结果,让我大出意外:这容声的制冷能力远超我的要求。太冻了!我怕冻坏我的药品,尤其液体的,结冰后药效可能会被破坏,如眼药水、美林等,都是说0度以上保存的。

我在冰箱的冷藏室放入7个青萍蓝牙温湿度计,测量出温度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