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NA 芯片BGA2801如何降低增益?

楼主(2024-06-24):
想用来补偿 SWAF 滤波器的损耗,要求 3-5db 即可,频段为 600-950M, 不知道直接尝试输入输出并联电阻是否可行?
其芯片参数如图

网友:
你需要自己做一个阻抗匹配的衰减网络,我个人建议用RLC做个低通或者带通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