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FOC控制芯片,有感

楼主(2024-06-24):
如题,FOC,有感(霍尔),外置MOS
电压24V,用SPI或者PWM接口
好用+简单点的。最好是某商城好买的

求推荐。

网友:
通用电可以用国产的的话雅特力421,要合封的可以看下凌欧,看某商城有得卖

网友:
前阵子用了TI的有感芯片 ,感觉效果 还是我自己手撸的  效果好

有感自己写代码也没啥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