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反激电源的反馈路径布线太长会导致严重后果吗?

楼主(2024-06-25):
小弟不才,第一次画反激电源(板子上的POE隔离供电部分),感觉结构复杂度一上来有点画不好,下面是布局,黄色高亮显示的是反馈路径。

从原理图上来说反馈路径本身就比较长,输出5V经过一个0Ω电阻再经电阻分压后作为TL431参考电压,又经过光耦隔离,再给到驱动芯片。

由于缺少这类拓扑布局经验,画出来感觉几个方面不够好:
(1)走线比较长;
(2)途经了变压器和MOS管;
(3)5V不是从输出电容直接拉线的,而是从板子背面绕了一下。

怕这样会导致问题,所以截图上来求帮忙看看,最好是说这样没问题。

工作频率250kHz上下。

网友A:
见过更长的,一样跑的很欢快

网友B:
关键的是主功率回路,越短越好为原则。功率级跟小信号需要分开单点接地。其它的倒没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过更长的,一样跑的很欢快

哈哈,你这样说我就放心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的是主功率回路,越短越好为原则。功率级跟小信号需要分开单点接地。其它的倒没啥。 ...

主回路是我最优先的,这块我感觉已经足够紧凑了。控制信号就相对牺牲了一下。

网友C:
图上长度其实小于很多开关电源的长度,一般开关电源还都是直插的呢

0Ω电阻如果可以不串更好,多一个元件增加一个故障的可能,反馈如果断掉了会导致输出飙升,会炸的很彻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上长度其实小于很多开关电源的长度,一般开关电源还都是直插的呢

0Ω电阻如果可以不串更好,多一个元件 ...

我看官方参考设计这里预留了,料是为了方便调试,所以也留着了。

如果拆了就炸,那是没必要留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官方参考设计这里预留了,料是为了方便调试,所以也留着了。

如果拆了就炸,那是没必要留 ...

恩他们那个应该是方便测试调试留的位置,实际使用时就不要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恩他们那个应该是方便测试调试留的位置,实际使用时就不要加了

嗯,好的,更趋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