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R1130 纽扣电池可以工作在-50ºC 到+70ºC ? !

楼主(2024-06-25):
刚才在京东自营想购买一个冰箱温度计。发现了这一款。

这款温度计的传感器在机里面。

网友:
村田也只能-10到60度

楼主:
哈哈,这个温度计我购买了(京东自营)。

我能相信它吗?

网友:
做过这类电池的相关测试,性能最好的是松下,村田次之,但基本上0度开始出现钝化,内阻增高,电量损失严重,而且是永久损伤。
当年曾经把一批全新电池在-4℃冻了3个星期,拿出来和同批次正常电池对比,电量只有正常温度下的55%~60%。
图片里说的应该只是传感器的检测温度,至于电池能不能撑得住,关它啥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这个温度计我购买了(京东自营)。

我能相信它吗?

-50ºC 到+70ºC没准弄不死,但我想电池厂不会允许这个温度的。。
一次两次可能没事,但应该影响寿命
机器估计能做到运行吧,反正它这个屏幕也不需要快速刷新,液晶低温下可能反应很慢,屏幕面板的胶可能会掉。。

网友A:
这冰箱温度计,是不是指冰箱贴?贴冰箱外面用的,文字游戏。
测量范围写-50℃,使用温度范围写0上,非常反感这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冰箱温度计,是不是指冰箱贴?贴冰箱外面用的,文字游戏。
测量范围写-50℃,使用温度范围写0上,非常反 ...

它要是外置传感器的也不是不行。。内置的就太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要是外置传感器的也不是不行。。内置的就太扯了

这个是内置传感器的。

楼主:
我京东自营买了2个冰箱温度计。

航空煤油(代替水银)的用来校对数字温度计是否有非常大的误差。

网友:
放心用。。这种温度计估计用的ntc,需要的电流非常小。几khz的超低功耗cpu,加个几sps的高精度adc,就足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