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电路与有源负载能做到不相互影响吗?

楼主(2024-06-25):
有一个0-10V输出电路,需要接一个有源负载,这个有源负载不接线时,电压有十几伏,接入到0-10V输出电路后,上电工作时0-10V输出电路不能受到这个有源负载的影响,它输出多少V,实际俩者的接线点就是多少V。但当输出电路不上电时,俩者的接线点就保持有源负载的电压或只能降低一点,不到拉到太低。
现在这个输出电路是一个电压跟随器,基本上可以实现第一点,它上电工作时,输出多少V就是多少V。
但它不上电工作时,有源负载输出的电压会被拉低到零点几V。0-10V输出电路输出口不上电时,我用万用表量,5M的阻值。
如何能实现我的目标?输出后端再加一个常开继电器可以,但成本高,体积太大暂不考虑。

网友:
没读懂

是说如何实现 缓冲级不上电时 信号直通 的意思吗

网友:
倒灌? 跟随器运放输出串个二极管,
反相输入端接到二极管阴极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