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带隔离功能的电平转换芯片?

楼主(2024-06-25):
请问有没有输入是1.8V,输入参考地是GND1。输出3.3V,输出参考地是GND2的芯片

网友:
adum121,iso7021

网友A:
TXB0104,这种类型很多的

网友:
光耦算不算?

网友B:
你这需求不用光藕还找什么电平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需求不用光藕还找什么电平转换?

通道数太多了,至少有32个,光耦太占地方了,32个光耦板子肯定摆不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道数太多了,至少有32个,光耦太占地方了,32个光耦板子肯定摆不下

PS2801之类的4路一体的。你用隔离的IC也是一样体积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TXB0104,这种类型很多的

这个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
不明白,3.3V是由1.8V产生隔离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道数太多了,至少有32个,光耦太占地方了,32个光耦板子肯定摆不下

我见到一大堆光耦就觉得安全

网友:
这个是隔离信号的ic,隔离式dcdc有几款(VPS8504B,SN6505),但是没看到电压满足1.8V的,而且需要配合外部变压器使用,也不符合lz需求。

网友:
我也看懵了,到底是隔离信号,还是电源隔离。。。。。

网友:
川土微,荣湃;
隔离电源用B0303s,B0503S模块,再转1.8V

网友:
3.3单独挂DCDC,其他就好解决了啊,隔离SPI类的芯片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