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芯微NSA2860 TSSOP20封装能做带HART的4-20mA变送器

楼主(2024-06-26):
纳芯微NSA2860 TSSOP20封装能做带HART的4-20mA变送器吗?
我们使用NSA2860 TSSOP20封装芯片做表头变送器,看着手册里添加MCU和HART芯片后,就能带HART功能。但是目前只能在12mA时,能和手操器通信,其他电流下,没法与手操器通信,且此时示波器能看见4-20mA电流波动更厉害。
怀疑这个2860是不是不能配合HART做通信?网上查了几次,没找到有基于2860的HART变送器资料。
与厂家也联系了,但是给的技术电话一直没打通,就是不知道打通后能不能提供参考设计?

网友A:
lz哪个区域的,找当地纳芯微代理商

网友B:
可以的 很多做压力变送器的用的就是这个方案;还有北京JH的;JH的也支持,但是不能现场动态修改参数,只能返厂标定;

网友C:
低于12mA就不能通信还是只有在等于12mA能通信?

楼主:
感谢各位热心坛友。
我是西安的,已经联系了总部,总部给了代理,代理给联系了技术支持。但是遗憾的是,总部技术支持说他们也没有做过HART通信。手册上上的电路参数和电路前后有矛盾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于12mA就不能通信还是只有在等于12mA能通信?

电流低于12mA(大约)或者高于12mA时,用示波器观察输出波形,波动很大,而且串电流表,电流波动也很大。但是其实此时,压力或温度并没有改变,也就是说理论上电流不应该波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流低于12mA(大约)或者高于12mA时,用示波器观察输出波形,波动很大,而且串电流表,电流波动也很大。 ...

先看看你电路的静态电流是多少,电流控制不住HART肯定是通讯不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看看你电路的静态电流是多少,电流控制不住HART肯定是通讯不上的。

纯做4-20mA的变送器,已经做完了,目前在其上添加HART通信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热心坛友。
我是西安的,已经联系了总部,总部给了代理,代理给联系了技术支持。但是遗憾的是,总 ...

有代理的联系方式吗?用了纳芯微的另外一款IC,原厂留的电话打不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lz哪个区域的,找当地纳芯微代理商

北京地区代理的联系方式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北京地区代理的联系方式有吗?

你留个联系方式,我可以找个代理和你联系试试。还有一种,你在纳芯微原厂网站登记支持修去,原厂也会找代理联系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很多做压力变送器的用的就是这个方案;还有北京JH的;JH的也支持,但是不能现场动态修改参数,只能 ...

有代理商的联系方式吗?想了解JHM1102这颗芯片,文档官网都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代理商的联系方式吗?想了解JHM1102这颗芯片,文档官网都找不到。

直接联系他们厂家即可

楼主:
我联系了,但是支持力度明显不够。首先就是,技术支持一直无法确定这个NSA2860是不是可以用于HART,当然也没有参考设计